[联想]
一体机

楼主(2017-05-16):
四周有白条,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你想说明啥,而且图片这么不清楚,,

网友:
你是不是换灯管里面的背光板装反了

网友:
原始故障是这个?

网友:
图片有点看不清楚,本来的故障就是这个,还是你修之后程序这个故障?

网友:
没看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楼主说清楚一点,什么牌子的一体机?

网友:
还没有拆机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我遇到过。

网友:
这像素我也是醉了看不清楚啊

网友:
先测下屏看看正常不

网友:
驱动板和屏都可能楼主解决问题没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查背光板,查灯管

网友:
没遇到过,来学经验的,该不会是四周受潮了,漏光了吧

网友:
这种故障我碰到过,就是屏坏了,反正我没压屏的机器,修不了

网友:
图拍得一点看不清楚,不好判断故障

网友:
你拍清晰一点,看不清

网友(2017-06-19):
感觉不是 漏光 是屏幕坏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