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3T-UD3L无CPU供电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16):
收了一块坏主板,闲着没事拿出来练练手,一段时间没修板了,都生疏了..

主板上电测试,不跑码,诊断卡没显示

先测三大供电,内存`桥`CPU`

桥供电正常,内存1.5v没有,自然CPU供电也是没有的

检查各大供电电感无短路,首先修内存供电吧,

图纸,内存供电管为Q44,受控于U13 (LM324芯片),查LM324工作条件,看图纸示意应是先要有4脚的12V 和10脚9脚的 + -信号,8脚才能开启Q44的正常供电
查4脚12V正常,
10脚1.5正常,
9脚没电压,问题在这里顺藤摸瓜往上查
9脚1_5_ov信号由U6(up6262)控制
再看元件PDF的示意图,工作条件1`2`4`5脚要正常才会输出OUT123

测1脚为5V正常
测2脚5V正常
测4`5脚都为3.3v正常
看来工作条件都满足了还没输出,废板找了相同6262换上再测 6脚1.5v出来了,7脚和8脚 都为0.55-0.6V图纸示意也是正常的

接着测试内存1.5v 的供电管Q44,OK! 电压1.5V 出来了!
但是CPU 依然还是没供电

查CPU供电芯片U4(ISL6334)的工作条件,

19脚的VCC正常,
32脚的EN_PWR正常,
VID组合一个脚有电压这个组合条件先不管,有一个脚有电压都有它的电压条件,基本可以判断正常
接着测试33脚EN_VTT电压没有,看来问题在这里
33脚由VVT_PWRGD 总线供电信号发出,继续顺藤摸瓜往上查vvt_pwrdg的来源

查图纸VTT_PWRGD依然是由U13(LM324)发出,工作条件也很明确,4脚5脚6脚正常才会发出VTT_PWRGD信号

测4脚12v 正常,测6脚也正常,测5脚+级没电压,看来问题又找到了,5脚又是VTT_GMCH信号,这个信号哪里发出的呢?
还得继续顺藤摸瓜往上查,有图纸就是好啊..没图纸这么修啊...一环扣一环

查知VTT_GMCH信号是U9(UP6262)的6脚发出的VTT_CMCH_OV分别提供给U13 U10(LM324)经过转换后开启,个人能力有限这里理解了很久
测了U9 1`2`4`5脚都为正常就是没有发出6脚的信号,看来这个也坏了
料板找了一个,换上后上电再测6脚电压1.2v! 来了有了!
接着回头再测U13的5脚VTT_GMCH 1.2V都有了

有点小激动,抽了根烟缓缓劲..一会儿再上CPU

片刻后上CPU 接上电源,触发! 诊断卡开始跑码了!CC C0---跑到24 亮机!!
维修完毕!!!  总结更换 U6 U9

写个帖子还蛮累人的...

网友A:
修得很细心  分析到位  值得学习 加分!
U6 U9 可以直接拆掉不要 都可以
更正下 Q44输出的不是内存供电 是桥的1.5V供电

网友B:
热风枪吹焊前先在附近的元件上贴耐高温胶带,这样就比较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吹焊前先在附近的元件上贴耐高温胶带,这样就比较美观。

粗人一个,不会做细活..哈哈 能修好就行.

网友:
修得真精彩!已加分

网友: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修的还是不错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6 U9 可以直接拆掉不要 都可以
更正下 Q44输出的不是内存供电 是桥的1.5V供电

大神厉害,一眼就看出漏洞

网友:
修得真TM精彩

网友:
修的很是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修得很细心  分析到位  值得学习

网友:
感觉楼主修板子  风枪温度高了    吹的板子都焦了。  建议

网友:
修过很多这个板子是cmos线路出问题 照成的反复重启

网友:
这个帖子有方法,有过程,非常感谢

网友(2017-09-24):
供电方面还算好修,要是信号方面就比较复杂,修起来脑子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