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58V+不定时死机黑屏,键盘无反映

楼主(2017-05-16):
主板ONDA A58V+  V5.0  CPU A4 5300    开机使用过程中,不定时屏幕黑屏,键盘大小写切换没反应,小键盘灯也没反映,长按开关都不能关机,只能拔电源线。
换过电源,内存。 加过显卡,都涛声依旧。
下一步打算换CPU试试,或者换主板了。有没有哪位遇到过。。。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amd的桥很容易坏,加焊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amd的桥很容易坏,加焊试一下

现在这个地方,没有BGA 。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