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大电流短路

楼主(2017-05-16):
联想Z470大电流短路,拆机发现是内存供电芯片发热,短路,然后我把内存供电的芯片,还有上下MOS管都换了,测量发现没有短路了,一通电,又马上大电流短路,这是什么情况,然后有又换了内存供电的芯片,上下MOS管,然后测量,发现没有短路了,一通电,又短路,大电流,吐血,这个什么情况

网友:
这什么会这样子

网友A:
裸板测试  肯定是后极有短路 慢慢查应该是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B:
大短路一般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短路一般是电容引起的

问题是明显是内存供电的问题,换了都不短路了,但是一通电,又还是烧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测试  肯定是后极有短路 慢慢查应该是可以查出来的

问题是明显是内存供电的问题,换了都不短路了,但是一通电,又还是烧这里

网友:
肯定哪里还有短路,你在仔细检查

网友:
大電流短一般都是電容問題比較多,仔細找一下應該就會找到的!

网友:
肯定哪里还有短路,看看,摸摸那里烫不烫

网友:
仔细看看供电芯片到mos之间有没有断线

网友:
这什么会这样

网友:
肯定后面还是有短路的,使用烧机发把短路的地方烧一下,看看到底哪里短路

网友:
断开发   活烧鸡大发  你可定没查出来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路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短路点没有完全去除..单独对内存烧机

网友:
断开内存后载  或者是其他

网友:
多查场馆电容

网友:
打对地值,是不是后级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