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风扇测试仪器

楼主(2017-05-16):
自己做做在笔记本风扇测试仪器。。用R428板子  一脚踩成2半做的(外加12V转3V小板) 宝买DE      做在不好不要见笑哈

网友:
测笔记本风扇的好坏吗?

网友:
有什么用吗

网友:
晕死,风扇有必要搞这么复杂吗?直接用恒流源搭一下就好了,也不用管什么接口。

网友:
包装是差了点,怎么用啊 !

网友:
佩服楼主的创新

网友:
这个楼主能讲下原理吗,怎么判断风扇老化的

网友:
直接飞上个5V 就知道了 有必要这么麻烦么

网友:
晕倒什么人都有,测风扇好坏还要笔记本的主板拿来改装,简直是多此一举

网友:
测试风扇还要这么费劲,,,,

网友:
能讲下原理吗?怎样测试?

网友:
楼主的工具表示看不懂。你搞这么复杂难道是配软件数据化检测

网友:
直接用可调电源调个5V,两根线一搭就可以了啊

网友:
直接通5V电压试

网友:
有些风扇直接供电 +地 就可以了  这么太复杂了

网友:
你这是自己做的机器, 很多风扇使用稳压电源就可以测试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  不太懂  测风散好坏的话 直接加3到5V电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