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针对发生“联想主板IH61M主板通病”故障的主板,是否可以在线刷BIOS?

楼主(2017-05-16):
本论坛中有多个贴子介绍,联想主板IH61M主板通病,开机滴滴两声无显示,可以通过刷4M  BIOS文件可解决问题。
针对此故障主板,我在刷BIOS前,加一独立显示可以正常显示,那是否可以在线用刷BIOS工具直接刷BIOS????????   这样可以省省焊下和焊上BIOS芯片的麻烦?  必竟焊有风险!!!

网友:
如果可以在线刷,用什么工具?  本人没刷过BIOS。谢谢!

网友A:
双bios设计吧。我见,跳针后开机,听到两声报警,放回原本针位就正常显示了。

网友:
没什么必要吧  焊接不是特别麻烦 而且风险也不是很大

网友:
本人焊接水平有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bios设计吧。我见,跳针后开机,听到两声报警,放回原本针位就正常显示了。

试过,不行阿。具体?

网友C:
如果这样的焊接焊工不行的话,更别说修版了,焊工只能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样的焊接焊工不行的话,更别说修版了,焊工只能练

维护人员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样的焊接焊工不行的话,更别说修版了,焊工只能练

是的,要多练

网友:
能显示,能进DOS,就可以刷,不用拆机

网友:
BIOS拆卸还是不麻烦的

网友:
可以到联想官方下载BIOS程序用U盘引导刷写,一般官方BIOS都自带有刷写的工具按照提示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不行阿。具体?

主板pci附件有跳针,一个清BIOS、一个是切换bios,跳另外一边开机,显示黑屏,听到2声报警 ,是隔几秒又连续2声,等待下断电,跳针跳会原本的,通电就正常了。。我们公司机器经常都是那样。。

网友:
加显卡进系统就可以更新BIOS了,或者在DOS下刷写

网友:
从来没试过在线刷,一直都是拆下来用编程器刷快点,感觉在线刷太复杂太麻烦了

网友:
如果可以在线刷,用什么工具?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有的BIOS下载下来后,对原BIOS里面的有些东西根本不会去做修改。仅仅是根据每个版本要升级的部分来进行特定升级。还是编程器那种一下子全盘刷新的来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bios设计吧。我见,跳针后开机,听到两声报警,放回原本针位就正常显示了。

“跳针后开机,听到两声报警,放回原本针位就正常显示了。” 这个方法只是能暂时解决,不长久的,搁置第二天又不行了我试过了

网友:
焊BIOS都说有风险,就象喝口水怕被呛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