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75-DS3P代码卡复位灯常亮不出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5-16):
维修小白修了好久才搞定!!一开始拿上手查供电查CPU供电没有就查RT8871A芯片EN脚开启电压!!!AMD的主板都是先出内存1.5V电压才有CPU供电查了好久终于找到了毛病出在哪里就是没有1.5V内存供电!!RT8120DIC坏鬼阻!!

网友A:
不错,修台式主板的越来越少

网友:
按时序修供电。

网友B:
按时序应该是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C:
不光AMD,任何主板都是内存供电第一个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修台式主板的越来越少

对啊!!现在搜帖要金币好无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光AMD,任何主板都是内存供电第一个出。

恩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应该是先修内存供电

好知道的!

网友:
楼主。这思路无敌了

网友:
多修板 多看贴  就是宝贵的经验

网友:
不厚道,文章里的图纸不标下载分。,

网友(2017-10-15):
来参观学习了,谢谢了啊呀           项一个

网友:
这样啊,一般内存供电是我测的第一个供电,因为受控于SLPS4,这个是第一个。

网友:
来学习一下楼主修主板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