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505亮机10来秒后重启

楼主(2017-05-16):
一台联想Z505的机器按开关很快亮机,还没到系统界面就自动重启,裸板故障一样,刷了BIOS还是一样,反复重启。完全没思路。求助各位大师
自动重启

网友:
查开个,查供电!

网友:
可以先看一下CPU供电,这种故障有示波器最好解决,对比各大供电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