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278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5-16):
苹果A1278 不触发维修:无线性电压3V  5V。
发现EC已经发出线性电压开启信号,但是经过电阻后就是0V了。电阻正常,对地值也正常。果断换3/5V芯片,用51123代替51125,不行。裸奔测还有线性电压,装上后按下开关就没电压了。只能从网上购买51125,到货后立即换上,正常了。备份了亮机后的BIOS,绝对OK。点位图图纸论坛上有就不上传了。

网友:
我本来下载BIOS

网友A:
重要说明:51123不能代替5112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要说明:51123不能代替51125

有些板子可以的,,不能那么绝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板子可以的,,不能那么绝对嘛,,

A1278是不可以的。其它板可能要看板的设计。

网友:
同行送来的不赚钱啊

网友:
楼主要带板号就好了,看了半天我们板子不一样

网友C(2017-06-28):
我有台不触发的  没有3V  是芯片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不触发的  没有3V  是芯片问题吗

3V分三种,看哪一种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不触发的  没有3V  是芯片问题吗

3V电压分三种,看哪一种出了问题

网友D:
你这个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修了好几台了

是的,修过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电压分三种,看哪一种出了问题

嗯,是3V电感上面的电压’。。。我换了51125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