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 开机提示USB设备检查错误 秒杀

楼主(2017-05-16):
     ASUS p8h61-MLX3  plus 开机提示一段英文,查了一下大概意思是说USB设备检测失败15秒后自动关机。修主板一看二摸三闻,那就先看吧,果然发现一处小腐蚀USB接口边边上两个小电阻。清理测试.OK 不报错了 装机收票子。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一般华硕的h61 基本都是usb口附近的电阻问题

网友:
那是USB压检测电阻

网友:
15秒关机好修

网友:
支持迅维,办百年维修基地

网友:
这问题还真没见过,可惜楼主偷懒不把这段英文打上来,做个记录

网友A:
有两组USB电压检测,分压成3.3V。都出现过坏的。

网友:
华硕以前的老板子 这种问题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
ASUS主板经常出这问题,说USB有问题,15秒关机

网友:
楼主维修很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组USB电压检测,分压成3.3V。都出现过坏的。

是的 USB过流检测

网友:
学习了,又学一招

网友:
最近正好碰到华硕这种15秒关机的,都弄过还是不行,老主板H61,USB也测过正常,现在有新思路再研究下

网友:
报的是USB过载,,通常是USB供电反馈电阻

网友:
大神 就是细心

网友:
这下赚了,这不能要少了,对不起我们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