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5C 能开机 漏电快 更换U2解决

楼主(2017-05-16):
iphone 5c 加电一瞬间电流跳到250 毫安 两秒钟回0 能开机 漏电很快 待机无插卡无连Wi-Fi状态下没几个小时 60%多电量没有了。 待机模式下 电流200毫安 哪里问题呢?

换过两块电池  不是电池的问题

补充一下哈  加电还没按开机 电流跳到250毫安 两秒左右回0 (漏电一下 后不漏电)触发开机后   没开启任何功能 等屏幕变暗 还有200毫安电流 一直持续

能连接ITUNES 和爱思

后续维修:本来也想着更换U2来着的。。开机后待机一直有250毫安,那松香熏 烧机看看 能不能烧出来。。 可以烧出来, 很明显,U2变色了。。更换了新的U2

开机后放了大概7个小时,掉了7%的电 应该算正常吧。  。。 维修结束

网友A:
看能联机吗?可能是U2吧。接电源看看哪个IC发热

网友:
一般电容漏电的较多,开机看哪个地方热的很,直接换试试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触发就跳250很可能是U2的问题,可以问下客人手机用的是什么充电器

网友B:
估计U2问题,通病。

网友:
这种故障烧不了机。不是大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U2问题,通病。

哦 好的 。。 试试看  不过拆之前 如何检查U2 是不是有问题 ?

网友:
是有短路漏电导致的吧,先把漏电修好吧

网友D:
耗电快可以理解,充电快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电池电量检测有错误

网友E:
待机漏电 查待机条件    待机部分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U2问题,通病。

有人说U2 问题会不联机。。  可是这个连接ITUNES 还是爱思都挺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漏电 查待机条件    待机部分有短路了

正常的待机状态下是不是低于50毫安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能联机吗?可能是U2吧。接电源看看哪个IC发热

能连接ITUNES 和爱思助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耗电快可以理解,充电快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电池电量检测有错误

讲错了。。 充电没仔细看。好像充电也不快吧。。漏电是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漏电 查待机条件    待机部分有短路了

试了照相前后 WIFI 打电话可以打的出去 扩音 听筒 指南针  感应 都可以用的呀   可以正常用的 也会有漏电吗?

网友:
楼主现在转做手机啦

网友C:
我一直做手机的啊。。  只不过之前只换换外配。。  还是小白呢。。 跟你们大师比差的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做手机的啊。。  只不过之前只换换外配。。  还是小白呢。。 跟你们大师比差的 ...

看你的名字  主板  我以为是电脑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名字  主板  我以为是电脑主板

电脑主板也是小小小白。。。 修不出来换主板就这样。。 不过电脑现在感觉好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哦 好的 。。 试试看  不过拆之前 如何检查U2 是不是有问题 ?

楼主拆下U2试过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主板也是小小小白。。。 修不出来换主板就这样。。  不过电脑现在感觉好少

电脑生意  越来越完犊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 好的 。。 试试看  不过拆之前 如何检查U2 是不是有问题 ?

能联机就刷机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联机就刷机试试、
已经刷过机的。。。  那还有可能是U2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经刷过机的。。。  那还有可能是U2的问题吗?

报错吗。代码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报错吗。代码是多少。

对了! 没刷 手机抹除所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 没刷 手机抹除所有

那就刷机看报错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拆下U2试过了嘛?

嗯嗯 就是U2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