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Iphone要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况且还是信号问题

楼主(2017-05-16):
   哈哈,自从步入手机行业后就很少回论坛逛了,今天收到同行一台小6正如标题说的那样,本来是通病呢就没打算发帖,照片也没拍几张,后来修完感觉还算有点含金量还是编辑出来供大家分享吧!修机重点是要有个清晰的思路。
                【 小6无服务正在搜所,wifi信号弱 】
    思路:wifi信号弱一般都是wifi天线的问题,拆机发现果真是它导致的问题

既然wifi的问题找到了,那就看看信号是哪里出问题了吧,对于这种正在搜索无服务的机器,要进系统先看下关于本机里面有没有调制解调器固件,这个机器是没有调制解调器,既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就不忙于干cpu,因为手工再好也有失手的时候,为了不必要的麻烦,我测了下基带的所有供电组织都ok,那就拆下基带cpu看看吧,重装后进系统显示无SIM卡,有这个标识证明调制解调器固件已经修出来了,本以为这个机器就这么的修好了呢,可是谁能想到插卡 还是无服务正在搜索,不急不急,修机一定要思路清晰,既然固件已经出来了,那我就看一眼iccid有没有吧,这个有代表机器已经认卡,但没显示运营商那是接受方面的问题,此时按*#06#是不会出串号的,拨打112显示失败,这已经很明显了问题是谁导致的,毫无顾虑的把功放供电管和L4003-RF电感换掉,简单装机夹电试机显示如图:

修到这里这个机器是真正的才结束战斗。这是导致机器问题的几个罪魁祸首

     维修这个行业其实是挺有趣的,平时没事的时候我喜欢研究手机,电脑电路,非感谢迅维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大的一个平台让我们互相学习
                                                       贴主的微信号是【13251511928】
             有志同道合维友们可以一起探讨各种疑难杂症
          最后来总结下这个机器信号一块问题:导致无服务正在搜索的元器件其实就那么几个都有【天线开关,中频功放,射频功放供电管,基带cpu】,他们其中一个损坏都会导致无服务,正在搜索,这个机器为什么会准确无误确定问题呢,原因就是射频供电管损坏除了无服务正在搜索还会导致打电话呼叫失败,这就是我所为的思路,希望会对你们有帮助,感觉还可以的话就随便打点赏钱,抱拳了...

网友:
要是有写的不对的地方,大家都提出来不要让我误导了大家,我很希望身边的朋友也能和我共同进步

网友:
都要是从简单入手嘛

网友:
6和6plus真是这个通病!

网友:
能这么笃定问题点说明经常修到这种故障了

网友:
通病中的通病,捡钱。

网友:
都好厉害的样子,就是不知道学会后,有没有这么多机器给我修啦

网友:
  你的qq是那个 - -找不到了呀 --    看到找我聊下   28718***38

网友:
老司机 学修手机快么

网友:
看来真是老司机了。修手机比修电脑有趣。电脑的思维比较复杂。手机好玩

网友:
思路更清晰

网友:
楼主说的很真实,其实无论修什么,思路往往是最重要的,切忌蛮干。

网友:
关键是小白表示不知道这些小芯片各自故障了会导致什么样的现象

网友:
我是不是也去学习修手机,大把的钱吧?

网友:
虽然是通病但是分析的方法不错,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方法

网友:
经验之谈,已加分  感谢

网友:
搞维修一定要明白原理  学习了

网友:
不能说修手机要有清晰的思路  修啥都要有清晰思路

网友:
多谢老司机带路

网友:
楼主这么多地方的故障元件都找出来了,加分

网友:
一般般 *#06# 不出IME 你就确定功放供电管 你怎么排除基带不坏和基地是否掉电的 就算是不是这两个你怎么排除不是天线开关芯片的 所以运气并不是技术

网友:
基带掉点 打错字了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加分那么少。

网友(2017-06-26):
送点图纸和思路怎么修

网友:
楼主拆功放供电芯片是这个吗,好像不对啊,图纸里这个和你照片的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啊

再有你说“射频供电管损坏除了无服务正在搜索还会导致打电话呼叫失败”若不是功放供电管导致的无服务,能呼叫电话?

网友:
楼主逻辑思维清晰,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经验的丰富的老油条,,昨天换个屏幕,螺丝顶到屏幕了,还好屏幕没坏,,

网友:
老司机,加油,可惜我的分不够了

网友:
能识别到卡在话,*#06#应该有串号在吧。你这是发射电路的故障

网友:
我也喜欢数码行业特别是苹果系列

网友:
老司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7-08-30):
楼主 怎么区别基带CPU 那两个点断线  你说了取下了基带 没有发现断线 吗 才考虑其他的问题的

网友:
老司机值得学习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说真的,你这是按通病来修的,说思路修,但是看你说的思路就有点乱

网友:
信号问题真的要人头疼,感觉只有偶尔的是座子问题

网友(2018-02-26):
有经验的师傅、思路那么准确 直接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经验丰富老司机了!

网友:
很多通病 老司机就是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