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维修求助:三星9300 s3 不开机 电流250毫安 100毫安 0

楼主(2017-05-16):
维修求助:三星9300 s3 不开机  电流250毫安 100毫安 0

按住开机键 在250 抖啊抖的 上不去 就回到100毫安多 不开机 无显示   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A:
光接入正负有的机型是会掉电的,用电池试试。不行的话更换字库吧。

网友B:
换主板算了,省时省力,这机子省点力修,太费时间。主板也才1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接入正负有的机型是会掉电的,用电池试试。不行的话更换字库吧。

接过来的时候  以为是电池问题换过新电池  也不开机。。   手上好像有块没信号的S3。。换过来试试  谢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光接入正负有的机型是会掉电的,用电池试试。不行的话更换字库吧。

换字库是不是要用机器重新写那个啥 S/N?   我从别的板子上拆 单换字库会不会造成没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主板算了,省时省力,这机子省点力修,太费时间。主板也才100多

不知道买的主板质量怎么样。。 淘宝被坑怕了。。。

网友B:
换了字库还要修复(修复要仪器的),你搞一天的价钱能换个主板了,三星主板不值钱,没什么搞头的。有时间还是换别的活干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了字库还要修复(修复要仪器的),你搞一天的价钱能换个主板了,三星主板不值钱,没什么搞头的。有时间还 ...

要仪器就不弄字库了。。  还是换主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字库是不是要用机器重新写那个啥 S/N?   我从别的板子上拆 单换字库会不会造成没信号?

这个可以刷机刷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仪器就不弄字库了。。  还是换主板好了。。。

淘宝一般都有卖的,都是已经写好的。

网友:
写好还是要解密的,要用仪器,都是古董机了麻烦就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