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PHILIPS 284E5Q 显示器固件

楼主(2017-05-16):
修了台PHILIPS 284E5Q  显示器,编程器备份固件,测试OK!

网友A:
还真没有刷过显示器的固件,一般坏固件都会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有刷过显示器的固件,一般坏固件都会出现什么现象!

楼主说的固件应该就是程序吧

网友:
楼主你说的固件是mc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有刷过显示器的固件,一般坏固件都会出现什么现象!

固件就是驱动板里面的程序,修液晶显示器的应该都刷过吧

网友B:
这个刷得少,也坏得少,楼主用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刷得少,也坏得少,楼主用心了~~~

显示器中的程序确实坏的不多,但许多人有个错觉,喜欢一搞到不开机或开机稍微不正常就写程序。
到最后再去查三要素,有的干脆三把斧砍过,就直接换板了。

思路反映心态:浮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中的程序确实坏的不多,但许多人有个错觉,喜欢一搞到不开机或开机稍微不正常就写程序。
到最后再 ...

也不能这么说,显示器维修利润有限,不值得花太多心思在上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不能这么说,显示器维修利润有限,不值得花太多心思在上面

每个人看问题角度不同,不是利润的问题。

有人对个电风扇都要研究半天,有个对个笔记本就知道换板。
前后对比,利润、效率根本不成正比。
但搞维修,就要精益求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个人看问题角度不同,不是利润的问题。

有人对个电风扇都要研究半天,有个对个笔记本就知道换板。

这就是个人看待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

作为经营者,肯定是利益最大化

但作为技术员也会追求技术的精益求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中的程序确实坏的不多,但许多人有个错觉,喜欢一搞到不开机或开机稍微不正常就写程序。
到最后再 ...

个人以为维修都是先易后难,修笔记本主板刷BIOS是比较简单容易操作的,修显示器不似修笔记本、主板,显示器就那几个测试项,如果没问题才会考虑刷固件,再然后才是换板。如果修显示器能到刷固件这一步的,基本上都是老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以为维修都是先易后难,修笔记本主板刷BIOS是比较简单容易操作的,修显示器不似修笔记本、主板,显示 ...

严重支持你的看法!
我的意思是,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不肯静下心来做些基本的工作。
这跟赚钱、效益什么的无关,是心态。
其它行业也一样。

网友:
哎下载一个要5分,最近签到都是金币了

网友(2017-07-03):
固件不是手机系统的叫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