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7808+华硕H61+技嘉M68维修+++++

楼主(2017-05-16):
最近比较闲,就让老大寄几块主板过来给我折腾折腾。其实算我师傅,教我好多,但他不认。。只好叫老大了。老大寄来几块他前期修过的主板,快递到了就拆箱开修。
1.技嘉GA-H61M-DS2。
这块我很很郁闷,问题很简单,估摸是老大在考验我还是什么,是秒杀的。老大拆掉了USBOC的上拉的电阻,导致无法使用USB,我附近找了个3.3用原本下拉的电阻上拉过去就好了。
2.华硕P8H61-M LE R2.0。
这块我估摸也是考验我的。。。。触发秒掉电,BIOS被拆掉了。找个64M的芯片,官网下载分离刷上,立马跑码到亮机。
3.MSI的B75MA-E31,V星号是MS-7808 1.0。
不触发,测的RTCVCC的电压0.7V不足,电池电压正常,把电池电压进双双二极管的电阻短接,RTCVCC出来但还是没有RTCRST#换掉电阻正常,待机电压出来,但还是不触发,示波器大32.768波形正常,老大换过固定的呗剪掉了,我一般不剪,推出来。继续查,RSMRST#不正常,在桥附近,换掉电阻出发开机,跑码72重启,用代码软件查是:检查配置有错。先刷BIOS,这种不是普通的封装,找个普通的新芯片刷好装上,还是不行,懵逼,难道不支持G550?换上G1620还是不行,这是看到焊过IC,提起风抢吹一下,OK。跑码亮机。
4.技嘉M68MT-S2P.
据说是能开机,各电压检测闪的厉害。我上电发现是闪复位的,先不管闪复位,测电压检测,测8720的1脚vcore检测有2.3V...正常1.1V左右。挑起IO脚,测主板是1.12V没错,测IO脚却有5V多电压。测重启排针RESET也会跳变,RESET接电阻改名DBIOS_RST由一个MOS导通得到SYS_RST。拆掉MOS管不闪的但还是不跑码。这个信号也去了IO,换掉IO 故障依旧。OK到此结束。看来是板层问题才倒是IO的脚位电压不对,放弃。
.
.
再加上昨天修的一个同行寄来的6块主板维修和7块显卡维修。
主板1技嘉H61M-DS2(这型号各种修啊)
触发掉电,各供电正常,没有时钟复位,直接测VRMPWRGD,不正常,换掉短接三极管BE,C还是低电平,把下拉电阻拆掉OK。跑码亮机。(通病)
2.技嘉H61M-DS2
不触发。测4PIN短路,测VCORE不短路,戳电压给4P ,一贴片开始变色,一指甲抠掉,上电跑码亮机。
3技嘉G31具体型号忘了,
刚开鸡使用是正常的,用着突然不行,闪复位,干掉COM75232还是闪,示波器测时钟的波形不对,换掉587后正常。(通病)
4梅捷G31具体型号忘了,
卡内存代码,测SMBCLK SMBDATA SPD均为正常,换内存一样,直接加焊北桥。焊好搞好散热,上电跑码一路顺畅。(通病)
5杂牌G41主板。
开机不跑码,测时钟复位也正常,最后面测竟然是内存供电的毛病,。。换掉RT9214后OK。跑码开机
6铭瑄H61。没修好
这块是CPU针脚歪了很多,挑好后上电听到滴一下亮机的声音,主板的画面随之出来,但很不好运的是重启了。,反复如此滴一下重启,。加显卡刷BIOS拆外设都不行,后面煮桥也不行,郁闷,针脚歪的时候短路客户上电把桥烧了,放弃。
显卡有4块一样的骚红的msi,有2块换掉UP6161后正常。另外两块一个是板层短路,一个是换了IP6161后跑码亮鸡了但是不显示,对换BIOS,74门都不行,只好放弃,还有一块音痴6850也是还UP6161好的,另外还有个MSI的7850白色的花屏煮GPU后正常了但是一测试就白屏。另外一个凄惨红的GPU供电大短路,烧GPU发烫严重放弃。
话说有很多图片上传不了是怎么回事?上传到百分之百就显示取消上传。
听说现在分很贵啊,各位朋友加加分哈

网友A:
跑哥就是生猛啊。。

网友:
这么多实例  有点接受不来

网友B:
看楼主的水平,老大基本大师级别了。

网友C:
才发现有很多错别字,修改不了了,大家将就这看把

网友:
这就是高手!自叹不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跑哥就是生猛啊。。

看帖不加分就是刷流氓  话说你是?私聊我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的水平,老大基本大师级别了。

二年级班长好   老大是必须的大师级别,不过听说他拜师也失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才发现有很多错别字,修改不了了,大家将就这看把

不是可以编辑修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可以编辑修改吗

审核了就不能修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二年级班长好   老大是必须的大师级别,不过听说他拜师也失败了~~

拜师失败的都是高人,无师自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拜师失败的都是高人,无师自通。

还真是,我们都是自学的。。他是高人,我在向那目标前进着

网友E:
台版修的很利索,思路也很好,加分

网友F:
加分权限都变小了,不知道是不是没认证的缘故,小伙子有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帖不加分就是刷流氓  话说你是?私聊我一下

这就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版修的很利索,思路也很好,加分

本本修的比较少,问题不大量少技术垃圾也就不发帖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分权限都变小了,不知道是不是没认证的缘故,小伙子有前途

您这是好久没活跃了吧   您的贴可都是极致风骚的啊   每个帖都让某收益颇丰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是大师级技术

网友:
永远最生猛的跑哥 多多发帖 给你加分鼓励!

网友:
信息量好大,收藏先,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