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G405 USB 不能用

楼主(2017-05-16):
同行送过来有台联想G405 机器AMD双桥。问题是左侧USB3.0接口。插优盘可以用。鼠标键盘都没反应。 右侧2.0接口 插任何设备都不能用。 鼠标灯也会亮,进系统插上也没有叮咚的声音。

网友:
这种问题,现查供电,供电正常查中间那两根数据线上有没有连什么东西,像什么ESD的器件,能拆就拆,然后看看中间有没有连电感,看看阻值有没有变化

网友:
u盘都可以,,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在BIOS里面能用么

网友:
看有五伏供电没,打中间两根数据线有阻值没,有都话,刷BIOS

网友:
你先查一下usb口的供电,对地阻值等

网友:
BIOS刷过的没用。可能是南桥的问题这个是集成的 cpu南桥一起的。弄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系统有问题的样子

网友:
用自带的键盘进U盘pe。然后试鼠标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