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华硕A53S笔记本进水机

楼主(2017-05-16):
                        简单维修华硕A53S笔记本进水机
机型:华硕A53S
板号:K53SD  REV 5.1

故障现象:不触发
同行送来的,说开不了机,以前进过水,我拆开机器,取出主板,发现已经被别家处理过了

仔细检查电路,发现有多处腐蚀发黑的地方,如下图六脚管就有一个引脚腐蚀掉了

全板打值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的现象,于是给主板通电,待机电流正常,按开关无反应,检查开关脚与EC之前的电路,发现中间有腐蚀断线

补好线后,顺利开机显示

维修结束,正在测试中……。

网友:
腐蚀的机器就得多试机的,特别容易断线啊,楼主细心,维修不易加分了

网友:
学习了,进水断线

网友:
进水机 好修是真好修 难修是真难修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捡钱啦

网友:
发现,进水的机器多数都会有断线啊??

网友:
这维修速度,厉害!

网友:
真是望闻问切,手到病除

网友:
华硕我最不喜欢修  没坐标

网友:
这么严重都弄好了呀

网友:
这么快就发现问题,厉害。虽然船长不在乎分。但我还是要加分。呵呵

网友:
华硕机器太烂了,只要进水90%都会断线,还不好修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啊

网友:
进水机子就是这样

网友A:
那么请问一下,那个六角的复合管船长是直接换了,还是没动,应该是换了吧。

网友:
船长这次案例不够精华啊 吸不到你的经啊

网友:
楼主的同行怎么没修好?这么简单的故障,真是捡到了!

网友:
真是捡到了!

网友:
维修进水的机子最怕就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请问一下,那个六角的复合管船长是直接换了,还是没动,应该是换了吧。

寻是用来开启LED指示灯的,没理它,硬盘工作指示灯不亮而以

网友:
华硕本有很多断线本

网友:
  黄老师捡钱啦,不过话说6脚复合管断了一条腿没影响么!感觉有点不解!

网友:
学习了,进水时间长了就会这样,短时间的还好修

网友:
经典,华硕的主板图纸和点位图好像比较缺,如果过孔板线断可不好修了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电阻在上面

网友:
黄教主写的不够详细啊新手很难理解

网友:
楼主细心了   学习中

网友:
同行怎么没修好?

网友:
厉害,很快修好

网友:
船长最近都没维修新贴了,好期待在发新帖哦

网友:
捡钱的机器啊

网友:
船长最近怎么都不出新机维修视频了。期待

网友:
看着难修,其实就是个小问题

网友:
这机器的多试有的别的地方腐蚀不明显的用一段又出问题

网友(2017-06-25):
进水的确实要细心,不然很难搞好,,我最怕摔过的机子,,不按套路来好麻烦

网友:
黄老师  就是牛逼这么简单就被你秒了

网友: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再者就是也不是很严重

网友:
这个算是捡钱了 手到擒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