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B40-30的无声音

楼主(2017-05-16):
联想B40-30的无声音
驱动都正常,WIN8和WIN10的系统都装过,都是无声音,
拆机后测声卡ALC233的3.3V,5V,1.5V都有,但有MIC2_VREF无输出,是0V,不知是否正常,复位有1.5V
不知坛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拿到专业维修店送修

网友:
专业维修店可以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到专业维修店送修

楼主已经是高级技术员了

网友B:
声卡IC坏了  有能力有设备的换个上去  要不然找个PCI的插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IC坏了  有能力有设备的换个上去  要不然找个PCI的插上去

很明显是笔记本吧 pci?

网友:
有些驱动要去官网下才行

网友:
有没有去官网下载驱动试试,不行的话就换一下声卡ic吧

网友:
驱动官方上 下 试试看

网友:
我一般加个USB声卡

网友:
淡定 支持 老司机  666

网友:
换个声卡试试吧

网友:
换过喇叭试过没    要不就去官网驱动下   有些是要官网驱动才有用

网友:
。。。。。。这个直接换个声卡测试啊????料板这芯片也多

网友:
外接看有没有声音

网友:
我直接给客户加USB声卡,省时省力

网友:
换个声卡试试

网友:
不想 查线路就先换一个声卡再说 哈哈

网友:
耳机有没有声音?  没声音换个声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