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问题]
【已解决】想兑换 可惜没威望

楼主(2017-05-16):
威望 除了发帖 被评为精华帖 可以获得还有没有 其他的什么获取条件

有个建议
被推荐的原创帖子
累计到一定数量 也可以被加威望

网友A:
建议有待商议 精华建议多发优质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有待商议 精华建议多发优质帖子

感觉 兑换的目的 就是鼓励会员
多发高价值原创帖的

兑换条件可以灵活点
可以综合审定兑换条件
具备下载分条件了
威望没有 可以用被推荐原创帖的数量 进行评定
或者其他的方式 审定

设置威望的是为了 防止刷分
这个可以看发高价值的主题多少
比如 下载分 很高 但是主题很少 都是回复获得
高价值回复的数量等

再或者 就像以前的那样 兑换
可以用下载加威望
也可以单纯用下载分 按一定比例

比如下载分5000 + 威望1 的
可以单纯用下载分 1万 或者1万2 来等同

网友:
感谢您提出的建议,建议有待商议!
建议您多发优质的帖子,帖子被评为精华就会获取一个威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 兑换的目的 就是鼓励会员
多发高价值原创帖的

感觉 兑换的目的 就是鼓励会员 发高价值原创帖的

你说对了。就是这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 兑换的目的 就是鼓励会员 发高价值原创帖的

你说对了。就是这目的。

高价值原创帖
是不是 就是指 精华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价值原创帖
是不是 就是指 精华帖

发的优秀原创图文并茂的贴,可以把链接发给管理员,申请加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的优秀原创图文并茂的贴,可以把链接发给管理员,申请加精华。

看来 按还得继续学习
下次发优秀原创图文并茂的贴 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 兑换的目的 就是鼓励会员
多发高价值原创帖的

感谢建议

论坛在不断优化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建议

论坛在不断优化调整

是的
现在论坛 是越来越规范了

感觉兑换本质 是一种激励手段 可以让大家未论坛做贡献
如果设定的条件太高 会打击很大一部人的积极性
毕竟论坛 里大家技术水平 层次不齐
大家分享遇到不同的案例 经验 虽然不是精华帖
但对高手 大神也有参考意义 因为谁不是万能的
大家在一起 畅所欲言 共同学习 这样论坛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建议
兑换条件 应该灵活 综合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