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70亮机掉电,不能触发,重新插电如上循环

楼主(2017-05-16):
今天搞一个Z470笔记本,故障为开机亮机瞬间掉电,就是刚线LOGO的时候
板号是Intel_广达_KL6A

看到这个问题首先想到刷BIOS,刷完桥BIOS,刷完EC BIOS故障依旧
看各个外设端口没有断针断口的

论坛翻资料,亮机掉电,有帖子说了很多,最终直接选择先查开关

量电压发现开关电压只有1.4

开关电压来自+3VPCU上拉

撬开EC125脚电压依旧1.4,以为是上拉电阻问题没找到就想着用开关2脚通过10K电阻解决,结果拉过去的电压还是不够只有1.6,但是已经可以正常开关机了,
为了不返修看了下是哪里又给拉低了

发现这里有个不知道干什么的电阻,RV2

应该是他坏了,过大的阻值分走了电压,直接拆掉3.3有了原来补得2脚连3脚的电阻去掉电压依旧3.3,说明上拉没问题

此机修复

网友A:
RV2是个保险电阻,他现在不保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V2是个保险电阻,他现在不保险了。

这个电阻应该没多大用吧,开关还需要什么保险啊,其他开关好想没见到过

网友B:
修好就好啊,这种问题还不少呢

网友C:
最怕掉电机,修起来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就好啊,这种问题还不少呢

就是,还是有参考可以少走很多歪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怕掉电机,修起来没思路

就怕奇葩的问题,我什么问题都怕哈哈

网友:
好多亮机掉电都是开关板  和开机键线路的问题  不过大家好像都是绕了一大圈之后才想到开关的

网友D:
楼主 现在在哪里修机?   看了你之前的帖子,一路走来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现在在哪里修机?   看了你之前的帖子,一路走来不容易。。

啊哈,江苏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多见的,很多开关板进水后会引起这类问题

网友:
像那种不定时掉电的,大神们一般怎么修,每次都能开机,有时候两三天不掉,有时候半小时掉电,感觉像是哪里电容漏点什么的.

网友:
RV2是干什么的?也修过类似的,就没找到为什么被拉低。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种到LOGO掉电 怎么会怀疑开关呢 都没关系啊

网友:
这样的机器不好搞

网友:
有了图纸在加上细心,没有修不好的机器。

网友:
笔记本就是什么奇怪的问题都后有

网友:
电阻变小这样的狗血事遇上好多次了

网友E:
就是这个电阻坏了
zhangxuhvi
恩,对的。就是这个电阻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个电阻坏了
恩,对的。就是这个电阻

网友:
笔记本就是什么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