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30S 通病蓝屏 掉电 杂波

楼主(2017-05-16):
  HP 2230S 通病:蓝屏 掉电 ,示波器测CPU供电和北桥供电有杂波,负载轻时正常,看视频时两组供电都有杂波,换了芯片 场管 滤波电容(NEC大电容也换了),还是没有解决,换滤波后,情况有所改善,但是还是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故障:不定时蓝屏 重启 或死机。温度也不高。
看好多同行都没有解决,心里悲剧了,还有大师有搞定的,告知小弟一声,感谢了。

网友:
还没有遇过 等楼主维修经验

网友A:
楼主确定排除外设了?系统换过么?大电容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
加焊南桥搞定

网友B:
大电容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C:
这个机器拿到手直接换电容   只有NEC电容的机器 基本上都会出问题

网友D:
换换CPU  下面的大电容

网友D:
这样的问题好多都是CPU下面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E:
CPU  地下电容全干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大电容的    应该加几个电容就OK了

网友:
修好了一定要分享一下 啊

网友:
坐等楼主修好经验分享出来

网友F:
你搞个二极管试试,放在电感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排除外设了?系统换过么?大电容出问题比较多,

大电容第一时间干掉了

网友:
南桥 ?干净是CPU供电功率不足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出问题比较多

大电容 第一时间干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拿到手直接换电容   只有NEC电容的机器 基本上都会出问题

电容第一时间换了,NE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换CPU  下面的大电容

大电容,我都是第一时间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问题好多都是CPU下面的电容有问题

你是指的大电容吗  ?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  地下电容全干

你是说CPU 座子里面的小电容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搞个二极管试试,放在电感前面

二极管么有那么大功率吧 ?师傅

网友:
大师,有加焊南桥搞定的经验吗  ?2230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排除外设了?系统换过么?大电容出问题比较多,

裸板测试一样蓝屏,换系统 换硬盘,大电容换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测试过很多次,每次开关机或者刚打开视频软件的时候最容易出现,测试供电波形的时候,得知:看视频时功耗比较大的时候,杂波越严重,到一定程度就死机 蓝屏 重启了,各位大师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跪求 跪求

网友:
板材有问题,,,,,

网友:
再加2个电容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是好难得搞,有搞定的是这个故障的说一声!!

网友A:
我已为还是大电容问题,你换6个330试试,再把温控检查下

网友:
好麻烦啊,这么难修好

网友H:
大电容及北桥可以考虑

网友:
这个情况南桥的问题多吧

网友I:
这个机器还有人要修啊?
修能收多少钱呢?
这么折腾还不如放弃呢
能出价钱的话 直接换主板

这个主板我这边N个
HP的那时候的机器 康帕系列的做工还可以 但被散热和ATI坑了

网友J:
这种情况也试过,东芝的,蓝屏掉电,拿到就干NEC,以为很快有钱收了,结果还是故障仍旧,最后也是换南桥好

网友K:
大电容爱出问题  换个u试试  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还有人要修啊?
修能收多少钱呢?
这么折腾还不如放弃呢

不只一台机器,单位淘汰下来的,很多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情况也试过,东芝的,蓝屏掉电,拿到就干NEC,以为很快有钱收了,结果还是故障仍旧,最后也是换南桥好

我就搞过南桥装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电容爱出问题  换个u试试  内存

U 内存都换了,有的机器换电容好了,有的换上下管好的,有的换什么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电容及北桥可以考虑

大电容换了,如果真的北桥的问题,就考虑修了,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为还是大电容问题,你换6个330试试,再把温控检查下

大电容换了,还是不行,这个机器有的换了就好了,有的不行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设计缺陷,CPU 供电功率接近极限,或者电路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二极管么有那么大功率吧 ?师傅

CPU工作电流会超过1A吗

网友:
把大电容换掉

网友:
有些掉电问题掉的人怀疑人生,不好检修

网友:
还4个330电容

网友:
搜索金币       搜索金币   烦的一毛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大家回复我,不会都是了金币吧,跪求

网友L:
没遇到过,一般换NEC大电容就行了。你这问题就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遇到过,一般换NEC大电容就行了。你这问题就奇怪了

我3台这样的机器都这样,2230S 可能真的有设计缺陷

网友:
拆电容的时候不要用风伤枪吹,直接翘,保证换一个好一个。

网友:
换主板    秒杀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一个通病是散热  散热片很容易坏。有没有波波测试过 主供滤波稳不稳定。

网友:
这个机器看见就先换了大电容

网友:
这个机器就遇到NEC电容坏过!!多加几个电容呢!一般是四个 六个的上!

网友:
nec大电容。。

网友:
这机子也发上来牛逼啊

网友:
这种疑难杂症基本就没修过几次,坐等楼主后续

网友:
加两个电容看看

网友M:
6个330电容把CPU上管都换了

网友:
- 学的机想甩骨?

网友:
多叠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6个330电容把CPU上管都换了

上下管都换了,5个电容不行,重启

网友:
我估计还是这cpu滤波电容没搞好

网友:
CPU,北桥供电都有杂波,你有没有测主供电的波形是否正常呢?

网友:
等楼主修好经验分享出来

网友:
一般来讲后级输出有纹波都是代表前级有问题。同时测B+,待机。在故障发生期间

网友:
双通道太少了,记住其它有所关联也测一下

网友:
你有没有换用一下外接的电源适配器呢?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厉害,不然找不到毛病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大电容的可能性大,

网友:
你换的电容是什么电容。33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