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X450V不触发

楼主(2017-05-16):
开饭哟,就这菜,
老婆说,没赚到钱减减肥吧,唉,日子真苦呀,正在感叹时,突然一客户拿来一台华硕X450V,说是不通电,打发走客户后,

拆机,这机器真好拆就那么几个螺丝,然后一拉就全裸露在我面前了,上可调电源,发现待正常,我有个习惯,一般待机正常的板不触发,我喜欢把开关拔了,然后用万用表去划开关,这一划,哈哈,希望来了,不说了,上图吧大家自己理解

我想眼尖的都看出来了,都是大家最喜欢的阑尾,一割,包好,

快速装好,虽没什么技术含量,但银子到手了,这时才刚想起来饭还没吃呢,然后大声的说,婆娘给我换菜

网友:
确实捡到钱了 ,

网友A:
客户都走了  明明吃完饭再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都走了  明明吃完饭再修的

哥们,没菜吃不下呀,有好菜可以多吃碗的,你不是吗

网友B:
开关坏的不多啊,楼主,你的这个是进水腐蚀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坏的不多啊,楼主,你的这个是进水腐蚀了吗?

兄弟,你可能没看明白,那不是开关坏,是休眠电路出问题了,并没有修,只是把他割了

网友:
划开关也是一个快速检测方法

网友C:
你这是划了一刀还是拆了个三极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划了一刀还是拆了个三极管呀

哥,因为没下图纸,快速检测开关的方法的,打二极档,红表接地,用黑表划开关接口,说明主板没问题,问题出在开关板上,但实测开关是好的,那就说明问题出在开关板上的休眼上,所以就直拆了休眼三极管,这够理解吗

网友D:
楼主写的不明白,到最后,才知道是三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写的不明白,到最后,才知道是三极管坏了!!

兄弟,可能是你没理解透那几张图的意思吧,那三极管没坏,是休眼电路出问题了拉低了导致开不了机,我没有修好休眼电路,只是把休眼电路中的开关管给切了不让它拉低导致开不了机,这个是修笔记本中不触发必须检测的一个信号

网友:
运气也是实力

网友:
给各位再补充下,因为有的小白可能看不明白图片意思,我图中开关是好的,那拆掉的三极管也是好的,是休眼电路出问题了,拉低了信号导致不触发,我切除了休眼功能

网友:
霍尔元件是不触发第一检查的,老思路了,你算是真捡了!

网友(2017-06-15):
钱到手,换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