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P8H61-M LX3 PLUS R2.0集显无显示

楼主(2017-05-16):
求助华硕ASUS P8H61-M LX3 PLUS R2.0集显无显示,插独立显卡OK。。
是不是没显卡供电,是八脚“uP6281B8_DGB265”坏了吗?
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这个八脚芯片是不是显卡的供电?

网友A:
是集显供电芯片,UP6281S8可以代换,不过这种情况可以先刷BIOS排除

网友:
换个U可能会有惊喜哦~

网友B:
把右上角的PU13   PQ26 是什么型号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集显供电芯片,UP6281S8可以代换,不过这种情况可以先刷BIOS排除

BIOS重新升级过了,找到了UP6218B8的换上去,情况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右上角的PU13   PQ26 是什么型号是多少

BIOS重新升级过了,找到了UP6218B8的换上去,情况依旧。
PU13=RT8120H GSPEEM16
PQ26=F90 P02 CED0156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IOS重新升级过了,找到了UP6218B8的换上去,情况依旧。

LZ 你的U支不支持集显

网友D:
你使用的什么cpu啊,确定支持集显?这个八角芯片应该是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你的U支不支持集显

G630,不支持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使用的什么cpu啊,确定支持集显?这个八角芯片应该是集显供电

G630不支持集显??用了一年多,后面坏了才是这样子的。

网友:
我有遇见过CPU坏了的   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有没有小8脚,先干掉

网友:
算了,,不折腾了。。插个独立显卡吧。

网友:
你的G630在别的H61上面能否用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