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航嘉电源不工作

楼主(2017-05-16):
拆机查看是电容已鼓起来了,先动手进行更换,由于没有16V/1000UF的,就找了一个25V470UF换上,5V电压就出来了,但短绿线电源还是不工作,在板子上测量了管子也是好的,实在没办法上电测试两个管子的驱动波形,发现一个波形电压很低,可能管子有问题,拆下管子测试下发现有个管子压降只有0.2V,明显有问题,以一往的经验,用了这么久的产品,电容都会变质才会炸管子,现拆下两个管子的驱动电容,果然坏掉的那个管子的驱动电容50V/10UF的已测量变成了25UF,保险点两个都换了,装好管子上电,正常有输出了.

网友:
10uf变成25uf,是打错了吗,变成2.5uf?

网友:
注意错别字   以免新手  误导

网友:
我修电源基本上都是看电容有没有鼓的 有就换 没有直接报废

网友:
电容是电源的大隐患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