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1C维修

楼主(2017-05-16):
接一华硕Y581C笔记本电脑板号X550CC,故障开机后关不死机,一看就bios问题,刷一个好了,烧两小时没问题,用户拿去不后又回来了,说不开机了!
再次通电电流跑0.7几掉电,掉电后还能触发,一样跑0.7掉,打发走客户后,先放一边搞完手上的事在来研究!

几个小时后,再来试试,……脏话,正常了,继续试机,半小时后关机,再开又变电掉了!好吧!那就在放一会儿在试。果然又好了!怀疑刷的bios问题,继续刷了几个版本还是一样!没折,那就查供电,示波器打各供电电感波型正常!都是能持续几秒波,继续查其他供电,当测到内存的0.75v电时,闪一下就没了,打开点位图找到链接的点,找到内存供电芯片旁边有一个两电容焊盘,但是只焊了一个电容,果断把电容换上在加一个电容,再次测试不再出问题了!
总结电容滤波不良的问题不怎么好找!太费时了!

网友A:
你要多测试啊!内存供电芯片坏也有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多测试啊!内存供电芯片坏也有可能啊?

内存芯片没有问题已经确定了!

网友:
华硕就会减料,不过楼主技术好,跑不了

网友:
电容是挺头痛的

网友:
搞不好又是一个大面积的问题

网友B:
楼主多传几个波波上来看看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不好修,新手无从下手

网友:
方便传几个波波的图 让大家谢谢更好了

网友:
这个故障还要时间来检验是否已彻底解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传几个波波上来看看就好了

示波器图片没有拍下来,下次有用到的一定拍下分享给大家!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这个也能想到

网友:
遇到过三天关机后灯不灭风扇长转的,CMOS放电就解决了,掉电补电容的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能查到补电容的是高手,小白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