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260 mih61r mb 不显求助

楼主(2017-05-16):
两台dell vostro260 mih61r mb  主板 测量各电压正常,去掉内存有报警声音,插入内存液晶显示器红灯变绿灯,显示器有背光无任何显示,测量集显电压0.45,怀疑BIOS已刷无果,还是老样子,插入独显正常显示,CPU G630,求助中

网友:
VGA主要对地阻值正常,奇了怪

网友:
集显电压有点不正常,查一下看看

网友:
修到过网卡坏了,拆掉网卡不装,集显不显示,独显可以。找个好的网卡芯片装上后集显就可以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