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论坛大神来分析一下

楼主(2017-05-16):
接同行送修惠普TPN-Q140,说是进水了让我看一下,迅速拆机查看,版号DAY11AMB6E0,cpu和桥整合在一起的,目测已经被别人修过,动过BIOS,CPU有两个脚的胶被铲过,应该是没有上过BGA的,显卡供电电感被断开过,未发现明显水迹估计被上家清理过,各电感打值无异常,插电待机0.001,触发瞬间掉电,想着先简单后复杂,在论坛下了几个BIOS刷了下,有一个可以正常上电,电流上到0.4V多就没跳变了,装不装内存都一样,内存条装到别的机子是好的,测各电压都正常,二级电压也都正常,CPU电压1.73V,由于各电压都产生了,根据单CPU的时序测了VCCST_PWRGD, D2两端电压正常3.3V、1.05V,测CPU电源管理芯片3、5脚SVID正常, 最后测PLTRST# 3.3V,现在不知道该查哪里了,论坛的大神还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等大神来解答吧,我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大神来解答吧,我不行

第一通道的波形周期比第二通道要长很多。第一通道可以放大看看,是不是跟第二通道一个周期的波形比较一下。

网友:
你BIOS的一脚CS的波形测哈,还有内存的条件也查哈沙

网友:
等大神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