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修手机好苦命,谁来救救我啊

楼主(2017-05-16):
客户拿一台6s过来说充电会关机,那我就修吧,先插充电器充电试试,一充发现越充越少,贴纸撕开一看,基带电源跟充电ic部分进水腐蚀了,仔细一看电容c2300完全没用了,脚都腐蚀的没有了,自己飞线换一个上去充电好了,可没基带了,因为基带电源也进水,外围电容也有一些腐蚀了,就把电容扣了,基带电源重植后基带也有了,可反复跳无sim卡,自己没思路修了,跟客户也说不清楚,他说拿来的时候好好的,就是不充电,修个充电反复跳卡,也无服务,天啊!搞不好要赔板了:kuqi:U5411两路供电也正常,也更换了,还是不行,坑爹啊!谁能修好啊,只能自己出钱给能修的大师修了:kuqi::kuqi::kuqi:

网友A:
认真检查基带电源的每条输出电压,绝对有不正常的

网友:
大神怎么还不来解答,求答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真检查基带电源的每条输出电压,绝对有不正常的

有些电压跳变,也不知道正不正常:weiqu:

网友:
查下SIM卡通道,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B:
你跟客户说手机不能充电是没都干不了,现在能充电了至少比你不能充电好

网友:
进水机子首先得给顾客报风险,顾客同意才维修!类似这样情况以前我也吃了几次亏,以后先报风险如果顾客不同意或有异议直接不接!现在生意不好做宁愿不接,也不愿去接这样出力不讨好麻烦说不定还赔本的买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跟客户说手机不能充电是没都干不了,现在能充电了至少比你不能充电好

客户可不理你这么多,唉,手机不好弄啊,一不小心踩*WF词语*

网友:
打阻值呀。不是有阻值图么

网友:
u5411-rf的供电有短路或损坏 遇到过

网友:
按不读SIM卡流程来修。

网友:
SIM卡座各脚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本来是进水的机器  跟客户大概说一下  不然就吃哑巴亏了

网友:
查一下sim部分,修不好的话就跟客户认真解释一下,他应该知道进水了

网友:
这种情况按不认SIM卡来修好了 检查卡座的供电 时钟 复位 卡检测 是否正常

网友:
查到射频短路了,射频摘了不会短路也不会跳卡,换一个上去不会短路可还会跳,也没有射频对地阻值图,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认真检查基带电源的每条输出电压,绝对有不正常的

电压有跳变肯定不正常呀,你没有点位图吗 看看是哪个再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有跳变肯定不正常呀,你没有点位图吗 看看是哪个再跳

我用正常板量好像正常也是这样的,唉,搞不懂了

网友:
按无SIM卡思路修   供电有问题

网友:
论坛有这个SIM卡电路维修的案例   你搜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可不理你这么多,唉,手机不好弄啊,一不小心踩*WF词语*

嗯  有些客人真得好难沟通。  有些问题我们之前也没检查是不是好的。。 最可恶的是之前有个客人我明明只动了尾插而已。。拿回去说没信号了。。 我了个去。。        以后修手机要问问客人有没有摔过 进水。。  连摔过换屏幕也要检查下,摔的地方哪里,是不是有摄像头的地方,HOME的地方,要先跟客人说下,你这摔了 有可能会这些地方有问题,不确定,等换了屏幕开机后测试一下。。。 客人好接受。不先说一下的话,有些客人就赖着你说 原来都好的,能用的  MLGB

网友:
心烦就怕遇见,有没有解决

网友:
像这种进水的机器和摔过的机器一定 要报风险,客户同意修在开动,不然你懂得,

网友:
进水的不好搞,说不定哪里断线了。不过楼主修之前应该和客户沟通好,进水机风险还是很大的。这种情况客户部接受风险宁愿不修,也不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