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计们 你们有谁用的安泰信的852d

楼主(2017-05-16):
  我的852d 老感觉温度不够  有时候吹个贴片供电都费事

网友:
可以使用bga的测温功能测量一下到底温度够不够吧

网友:
一直在用850的 风力购 852 风感觉小了 又吵

网友A:
温度不准确了,我两台都是买回来用一段时间温度就偏低多了,吹个芯片开到450都吹不下来。里面的发热死开到450才一点点的亮。,加我一下QQ502595724,里面要调一下可调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准确了,我两台都是买回来用一段时间温度就偏低多了,吹个芯片开到450都吹不下来。里面的发热死开到4 ...

你好,我的8502d也有同样的问题,请问是调哪个电阻?

网友(2017-06-15):
安泰信的垃圾,我以前买过一个就丢在那里不用了,用快克的不错

网友:
我这还有一台858我觉得还行,用了快10年了,也没坏

网友:
买过快克吧不错

网友:
用过还可以吧

网友:
几年没上迅维了,怎么现在搜索还要金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