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装完CPU 上层开机电流76-92-定住86,啥意思????

楼主(2017-05-16):
三块ID板,,,,我把第一块ID板的CPU搬到2板上了,第三块硬盘搬到二板上了,,, 暂存也就是上盖是原先某个ID板的 硬盘是没重写序列号的,直接搬过来的

全弄完刷机报错4014,之后重装了上盖,刷机无限等待,等了半天没耐性了就拔了,开机电流76-92-定住86毫安,,,,,

在装次上盖????

网友A:
想验证通过U没有,强行DFU模式刷机就行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验证通过U没有,强行DFU模式刷机就行啦、

这个跳变的电流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跳变的电流是啥意思

跳变是正常的,说明它在寻找暂存。

网友:
可以装上上盖看看,下层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楼主做U  真是下了苦心了

网友:
暂存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