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不开机快修

楼主(2017-05-16):
接华硕M5A78L-M LX3 PLUS板,

接电风扇自动转一下就停,按开关没反应,实测开关针电压正常,测绿色电压3.4V不正常。
如果按开关后再强行短接绿线可以正常开机,问题很明显是IO没拉低电源绿线电压开机。利用点图找到绿线上拉电阻pson#,

按开关后测上拉电阻一端5V,另一端1.5v。换上拉电阻无效后果断换IO成功修复亮机。

网友A:
这个北桥好坏 我在都3 4块了

网友:
应该是io pson信号引脚内部没有进行接地工作

网友:
IO内部问题,无法拉低绿线

网友:
io内部问题导致 绿线电压降低

网友:
学习了!!!I/O坏了!没有拉低绿线!!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到那里找配件啊(是个问题)!

网友:
原来如此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等的主板故障很常见呢,内存 CPU都会导致这个问题出现

网友:
是IO内部坏拉低绿线导致自动上电的

网友:
我是小白学习学习

网友:
io的问题,还是南桥

网友:
直接有由io拉低,,有些是由外部电路拉低的

网友:
很熟手 修得不错  加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小IO好像坏的蛮多啊

网友:
多谢评论。又学习一招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

网友:
我也有几块这个板,桥坏了,这板坏的很多的

网友:
很久没换IO了 EC也不多

网友:
又学到了,不是io

网友B:
台式机主板现在市场是不是不行啊  我这边都没人修  修一片30  都不修

w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主板现在市场是不是不行啊  我这边都没人修  修一片30  都不修

无需求就无价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北桥好坏 我在都3 4块了

北桥是买的还是拆的别的机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桥是买的还是拆的别的机子上的?

板子坏了都不修了 ,买个北桥 在加点钱够买一块了

网友(2017-09-12):
路过学习了  。 谢谢楼主分享。 总结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