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出现LOGO提示按F2进BIOS,结果永远都进不了

楼主(2017-05-16):
开机出现LOGO提示按F2进BIOS,结果永远都进不了,BIOS程序出错,重刷BIOS程序

网友:
放过电可能会好吧?

网友:
不需要重刷,拆掉CMOS电池,放电就好了

网友:
楼主肯定放过电的 。碰到南桥坏的也是这故障

网友:
是不是卡LOGO  机器应该有别的问题才需要进bios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不过给你个提醒,有时进不了BIOS外围设备也会引起这种情况。比如键盘短路,我遇到过好几次这种问题,但不会是BIOS和SB的问题

网友:
楼上都总结差不多了,反正不是BIOS就是南桥。

网友:
bois   南桥    键盘

网友:
硬盘也有可能吗?

网友:
什么机子的???

网友:
硬盘坏也会出现这样。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硬盘坏有时会定住,但可以进BIOS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键盘坏了。

网友:
这种通病都是BIOS问题哇

网友:
所有外设全部拿出,放电,再不好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先把所有外设给去掉,硬盘   键盘   网卡  声卡  ,看看   如不行刷BIOS  再不行就南桥

网友:
具体还是根据机器来,有款联想一体机WATI,就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