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ga-b75m-d3v usb 2.0全不能用

楼主(2017-05-16):
ga-b75m-d3v usb 2.0全不能用,-USBOC_R为0.7v正常为3.3v,把UR4 15K电阻换了就OK B75M-D3V

网友:
好多都是USB分压电阻坏的

网友:
技嘉主板有时USB全都不能用就是分压电阻导致的

网友:
后置USB接口全部不能用吧,另外这板子如果做系统之后,还有个并发症就是关机变重启。

网友:
分压电阻常坏

网友:
遇到过这个故障 我是飞的线 取的别的OC供电

网友:
发贴赚分的  哈哈

网友:
为什么只要下载图纸都要分呢,帖主设置的还是论坛自动的。

网友(2017-09-13):
为什么 这么贵

网友:
我现在的usb2.0也是全部不能用,baidu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