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65 NM-A631 BIOS +EC或密码BIOS

楼主(2017-05-16):
机型:联想E565
板号:BE565 NM-A631 Rev:1.0

进水机维修好亮机备份,特意搜了一下上传此机BIOS不多,也没有U19 W25X10的备份
U19通过示波器在待机和开机瞬间没发现波形,,简单的量了脚位没发现什么,机器EC是IT8586F,
所以不敢妄断是EC 程序还是密码资料。

E565亮机获取硬件信息

网友A:
楼主机器是什么故障啊!我的电流到0.70就不动了
刷了也没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机器是什么故障啊!我的电流到0.70就不动了
刷了也没有好

只是腐蚀了,清理补线就好了。
你可以根据JHDT1接口判断PWROK和RST电压是否正常,引脚定义找其他联想的参考

网友:
有没有刷好 的

网友B(2017-07-05):
下载下来以后用得着。这个要是没改ME一般都不行

网友:
这个机器ec程序应该是内置的,u19是主板信息和序列号程序

网友(2017-08-05):
下   一个   来               试一试

网友(2017-10-10):
我的开机是5声报警,不知是不是bios的问题,25x10c是u119的丝印,uc8m2是一个8M的bios,不知刷哪一个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C(2018-01-26):
能用吗,我下了你这个,根本刷不进去,刷了校检也报错,晕死了,自己的外接能显示,内接不显,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我自己备份的刷进去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用吗,我下了你这个,根本刷不进去,刷了校检也报错,晕死了,自己的外接能显示,内接不显,不知道是不是 ...

这个是原机备份的,其它机器没有试过,你找找有没原厂的BIOS

网友(2018-03-25):
外接能显示,内接不显,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下来以后用得着。这个要是没改ME一般都不行

AMD的BIOS有ME吗?没听说AMD的有ME

网友:
。我的问题是BIOS被锁定改不了时间、模式这些。╮(╯▽╰)╭。25X10不懂什么芯片。拆了不影响开机,刷楼主的备份也是改不了。谁懂这机密码芯片是哪个?

网友:
这是备份的bios,你可以下载原厂或修改的合成bios试试,或者刷写it8586 ec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X10应该是密码芯片。我的问题是BIOS被锁定改不了时间、模式这些。刷了你的进不了BIOS了。更别说改了。╮( ...

这是备份的bios,你可以下载原厂或修改的合成bios试试,或者刷写it8586 ec程序

网友E(2018-05-26):
EC程序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程序有吗????????????、

E565 NM-A631 IT8586E 程序 1个是备份的,1个是官网BIOS分离的,
如果刷了不行也可偿试刷进U19,我对比了下U19的程序也很像EC的.

网友(2020-08-27):
刷了还是不行,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