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7无基带我i基带。

楼主(2017-05-16):
机器无拆无修无进水。
好好的基带掉了。
经过测量。
我觉得要么码片资料丢失或者基带cpu资料丢失。
没有弄好,

网友A:
加焊基带芯片,还有是不是摔的?有时候刷机基带就正常.

网友:
7都 开始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基带芯片,还有是不是摔的?有时候刷机基带就正常.

来的时候有系统的,万一刷机系统掉了客户要找我的

网友B:
那先报风险客户同意再刷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基带虚焊呢,可以植锡试一下,或者像你说的刷上资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基带虚焊呢,可以植锡试一下,或者像你说的刷上资料看看

机器没有摔过!加焊过、还是无济于事,很细致很小心

网友:
都开始修7了啊?不知道好不好修啊?

网友D:
最后修没修好呢 可以先备份一下里面的资料再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修没修好呢 可以先备份一下里面的资料再刷机

重做基带U出来了

网友E:
摔过的机子你拆下一般基带CPU爱虚焊或者焊盘掉电点。你重置基带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摔过的机子你拆下一般基带CPU爱虚焊或者焊盘掉电点。你重置基带CPU试试

已经修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加焊基带芯片,还有是不是摔的?有时候刷机基带就正常.

这种不能刷机,刷机必定成砖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种不能刷机,刷机必定成砖

很多机器没有基带。刷机基带就正常了。也不少

网友:
基带CPU没有资料吧,它把资料都存在是了码片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先报风险客户同意再刷

无基带刷了就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机器没有基带。刷机基带就正常了。也不少

你就的是没串号吧?没基带刷机肯定是刷不过的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并放出维修过程

网友:
咋修复的呢

网友G:
这种可以重植基带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可以重植基带cpu试试
已经完美修复、基带CPU拿下来重新焊上去然后接了一条线;OK完工测试几天没问题👌

网友:
有时候加焊不得行,但是重做就好!遇到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