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主板华硕E35M1-I DELUXE不亮机修复

楼主(2017-05-16):
一块华硕E35M1-I DELUXE的工控主板,说是点不亮。
还是第一次修工控板。

检查主板有无缺件,掉价。正常
上电触发,不跑码。测各供电电压正常,时钟正常。
示波器测bios片选,短路复位脚。跑码了,挡d4。看来是内存问题。测内存工作条件:vddsps  3.3v
                                vddr   1.6v
                                vtt     0.87v
                                系统总线    3.3v
                                时钟   0.8v
都正常。既然都正常,刷bios。再次触发,额!显5c不跑码。

断电,再次触发还是不跑码。刷回 原来的bios,一样不跑码。额,测bios工作电压正常。用示波器测bios片选波形,正常。

测bios的2、5、6脚波形正常。额!测桥的时钟频率正常。对桥到cpu的总线打值正常。
再次测各供电电压,时钟(一般有片选,主板电压时钟应该都正常,但没办法没思路啊),正常。

没办法。加焊南桥,加焊后。
一样,有片选,显5c不跑码。只能加焊cpu。加焊后,呵呵!!!没片选了。额,cpu挂了。cpu打值正常,电压正常,那就cpu重植。之后,还是没片选。cpu真的挂。

不甘心,再花了33块大洋,买了一块cpu。
这回片选来了,可照样不跑码。

都快放弃了,再整理了下思路。之前是挡内存,再次触发后才不跑码的。于是,用内存打值卡打值。

发现地址线,数据线有两根是100,其余是430左右。一般地址线,数据线值是一样的才对。而且两根线相邻。难道那两根连在一起了。测两根线之间值,有值,没有相连。
是cpu连的吗?还是板层不良?还拆cpu?
不拆cpu了,cpu伤不起啊!
拆内存槽

拆后发现两条线各通过一个100欧姆电阻接地。这-----
不用说,这应该是正常的。彻底没思路了,那就拆掉两个电阻,反正cpu和内存也不会烧了。拆后阻值和其它线一样。

上电触发,结果还真的好了。跑码亮机。

很显然之前的cpu是好的,我错杀了它。
再触发了几次发现,经常诊断卡显5c,不跑码,但都有亮机了。偶尔才有跑多个码亮机的。
痛定思痛,我找到了原因。

而我的内存是1333M的。
很显然是内存兼容问题,我弄复杂了(其实是被前面有跑码,后面没跑码给误导了)。
两个电阻,我估计是限制内存在1066M及以下的硬件设置。我把它拆下,就没有这个限制了。
我又查了下cpu。

cpu也是有这个限制的,我这样改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真是电脑一天买死,天天都有新闻

网友A:
这么改没试过,开始档5C就要多换几根内存条的

网友:
反正你可以当我师傅了,谢谢分享。总体上应该算还有问题,电路都这样设计,说明都有它的道理。

网友:
厉害  分析的很好 就是走原路了

网友B:
一开始不跑吗,短接复位跑马是什么意思啊,把复位接地就跑马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bios片选,短路复位脚??? 啥意思

网友:
工控机的bios不好找啊 是强行至高复位才跑码的吗?

网友:
楼主很仔细  测试卡有没有购买链接 感觉你的好用点

网友C:
修工控板服务器板我都要原来的内存试机

网友:
1333 应该是向下兼容的吧
客户的内存条呢?

网友:
bios问题,本来刷刷好了,居然让你搞成高潮了

网友D:
很好的经验教训,先要弄清楚主板的规格

网友:
内存频率不对的当内存,怎么修好的还是不知道啊

网友:
楼主真会折腾,不过功底不错,分析一下BIOS就更好了

网友:
兄弟不容易啊,第一次修工控板,太紧张啦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改没试过,开始档5C就要多换几根内存条的

前两次有跑码,后面一触发显5c但没有跑码。所以刚开始没考虑内存兼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不跑吗,短接复位跑马是什么意思啊,把复位接地就跑马了?

短接复位排针,板复位便重新跑码,重新读取bios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工控板服务器板我都要原来的内存试机

原来如此,可惜我当时没有原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经验教训,先要弄清楚主板的规格

对,如果我刚开始先查一下主板的规格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