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莹石显示不在线长城宽带解决放法

楼主(2017-05-17):
由于长城宽带属第三方网络 录像机无法自动获取DNS 所以显示不在线莹石无法连接 解决方法是向网络公司索取正确DNS改成手动 填写正确DNS 和IP地址就OK

网友:
莹石显示在线,局域网能访问,外网一直显示网络不稳定正在重连.解决办法更新NVR系统到最新版本.

网友A:
感觉汉邦设置最麻烦了   大华的是最简单的

网友:
恩 有的宽带还没有公网Ip

网友B:
能否直接填写114.114.114.114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直接填写114.114.114.114吗

这个没试过试过8.8.8.8  也不行

网友C:
海康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康的不知道怎么样

个人感觉海康比较稳定些 但价格方面稍微偏高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汉邦设置最麻烦了   大华的是最简单的

汉邦我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大多少做海康

网友:
我个人觉得海康只是名头大而已,我都用更亲民的乔安·
在,网络这块乔安是我觉得最好的·用过乔安你就知道有多方便··无论是多级交换·不同的网络商·只要有网络就能穿过去·

网友:
  还有长城的宽带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