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6m-d1 上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7-05-17):
bios放电后能正常点亮,重启后不开机,反复上电掉电,求思路
不开机

网友:
电路保护,往这方面查!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供电正常没有

网友:
有可能南桥

网友:
换桥试试

网友:
建议刷一下BIOS,h61的板容易出现这类问题,重启后不开机,测一下复位针上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