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保护隔离电路

楼主(2017-05-17):
CQ35的BQ24740怎么分析啊?我现在有一台。2个保护隔离管已经烧毁了,我现在一条线直连。放电管和了充电上下管全换过,除了芯片。先电池后插19V还是大短。先19V后插电池就不会。!!!!!!!!求助。

网友:
这个要看距离图的 有些保护隔离是和充放电路一起的

网友:
楼主先搞明白为什么需要隔离保护电路先,如果用一条导线直接就能交差,那厂家是不会多余加个隔离保护电路了

网友:
你直接用线连怎么起到保护隔离作用?保护隔离的作用基础原理学习下。你换两个P沟道的管子应该就好了

网友:
要看图纸和芯片的工作手册

网友:
隔离管重点排查

网友:
看图纸查呀,这还怎么说?是搞维修的不?

网友:
本来就是保护隔离的,还能直连?

网友:
你查下电池充放电线路上是否有短路等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