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神马情况HD7750

楼主(2017-05-17):
收过来的一块HD7750,拿来点不亮,折腾过后就这样子了,维修过程就不讲了,现在求此经验咋弄?

网友:
如果没有掉件,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
可以直接重植GPU

网友:
就差没取GPU了,20收的,自己的东西变懒了!

网友A:
重置涛声依旧,还是000000,是不是核心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置涛声依旧,还是000000,是不是核心坏了啊。

这个就需要专业软件来定位下到底是显存的事情还是核心的事情。

网友:
条件不足,放弃!

网友:
还是看一下掉件吧,我前几天一张卡花屏就是掉了一只电阻,很难发现,其实你可以这样试一下。数一下一颗显存背后有几只电阻,每颗都数一下也许就发现问题了。我也是新手来的哈。

网友:
这个卡20哪里收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