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系统无法安装 蓝屏

楼主(2017-05-17):
   昨天接了一台华硕FX50J笔记本,根据客户反映,系统安装不了,去过好几家。。。。     于是我拿出U盘,顺利的进入BIOS设置页面,点击保存重启,可是老毛桃PE都进不了,自动重启,没有办法拿出笔记本硬盘拿到台式机安装,再拿到笔记本里面释放镜像,出现了WIN7安装系统的页面,可总是提文件出错,不断的重启再安装   不断的重启再安装。

     我先后排除了 系统  硬盘  BIOS.......个人认为可能是华硕板载内存的问题,可是看了论坛没有这款主板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有劳大神告知下,维修好了一定给予感谢,今年生意不好做,压力真的大,真不想错过挣钱的每次机会   谢谢了

网友A:
论坛里面应该有方法

网友:
感谢哪位大神指点下,一定感谢

网友:
搜下 吧  论坛好像有

网友B:
去销售网站平台看看评测类的  是不是不支持WIN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面应该有方法

没有之一款的   X550CC主板与这个相似,但是点位图不一样

网友C:
我给你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D:
把硬盘拆下来后看看进PE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销售网站平台看看评测类的  是不是不支持WIN7了

不是的   win 8   win 10都不行

网友E:
你把独立显卡断开试试,我之前有一台,系统蓝屏,不上独立显卡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硬盘拆下来后看看进PE正常吗?

不行  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独立显卡断开试试,我之前有一台,系统蓝屏,不上独立显卡就没事

不是的  我试过了,最大怀疑还是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遇到一样的问题

哎  这个机器维修的我是没任何一点思路了,   系统  硬盘   BIOS   显卡    都排除了,可恨CPU与内存都是板载的  内存屏蔽点不知道

网友F:
先刷BIOS    在干其内存

网友:
把外设全排除 了不行的话   一般就是内存的关系比较大了!   这种本没必要搞了!这种本有可能搞搞就不开机了!那会就更头疼了!要搞就跟客户报风险!加焊内存颗粒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刷BIOS    在干其内存

BIOS早就刷过了,关键是内存是板载的  不知道屏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板载内存屏蔽

这个我知道  关键是怎么屏蔽   要找到屏蔽的点

网友:
装不了系统的真心没遇到过

网友:
搜一搜吧,最多就是几颗电阻的事

网友:
没遇到过,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
这个好像要写BIOS才行。。。

网友:
上次看到一同行师傅修,说是板载内存坏了

网友:
呵呵不会BIOS有问题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asus 这个 系列 bios 通病比较多

网友:
华硕本来就少图纸少资料!期待有大神解答一下!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换win10也不行么?

网友:
不要灌水 好吗

网友:
软更新华硕官网BIOS

网友:
没师傅知道怎么回事吗,共享出来让我们涨涨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拍和睥处的睥处有牙齿

请尊重   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