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开机正常进入系统,过几分钟关机自动重启,求助

楼主(2017-05-17):
机型:苹果6S

故障:开机正常进入系统过几分钟会自动重启,电池连接自动重启,接可调电源供电也会自动重启,刷过系统无
         报错,换了USB管、基带电源、按压CPU故障依旧,现在会出现无法唤醒的情况,没维修思路了,求救!

网友:
我还没有碰过这种情况   重启故障先放一边  先修不能唤醒的故障

网友:
同样的问题 不要搞了 u问题

网友:
WIFI你试试是否正常。

网友:
先把无法唤醒修好看看嘛,应该是wifi部分

网友:
查一下cpu上面一排的线圈吧

网友:
是去年关机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