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不开机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05-17):
  客户拿来机器反映一下情况  经过测试尾插充电5V有  证明尾插好使  经过点位图图纸查阅发现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U8100旁边电感L8128短路。 心情愉快啊  迅速拆掉电感!结果一量还短。。麻烦了  有可能是U8100出现故障了。。

开始着手干下电源管理芯片!

第一步贴隔热胶带,主要CPU附近,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先做好隔热!!
第二步找好出黑胶的工具,热风枪PPD调风速2挡!热度在180到220左右!加热几秒后开始除胶,除胶的过程中要小心!力度不要太大否则会刮坏底板!加助焊剂!
第三步除完胶,热风枪PPD风速3档,热度在280到320度之间,开始吹芯片,注意不要太长时间的去吹,大约2分钟左右开始下刀撬芯片,力度要掌握好以防底板掉点,一切要小心!!!!
第四步 撬掉芯片后底板加助焊剂配合电烙铁和吸锡线把底板处理干净!涂抹少量助焊剂摸平!放上新芯片!风枪温度3档!热度280左右加热1到2分钟!就OK了!电感我也换了一下!冷却主板上电开机!充电试下!完全OK!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总结!所有的维修工具配合使用!过程细心处理!时间与力度必须掌握好!总的来说还是孰能生巧!学习完事后第一次发帖!各位可以一起交流下维修经验,少走弯路,互相学习!谢谢了

网友:
第一次 就这么厉害了 楼主焊工 技术都很牛了

网友:
学习了,碰见两台这样的

网友:
苹果机 就是要手工好啊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不错   挺细心

网友:
这个电源芯片吧

网友:
苹果的一直不敢下手,下次有机会实验一下

网友:
手工练得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这东西就是拆和焊接费事。

网友:
这是焊功  厉害了

网友:
又是电源的问题 没有看到下刀的过程

网友A:
mini1的新电源IC问题多,有些不充电,有的充电慢

网友:
平板更考研手工活吧,比较麻烦

网友:
厉害了 小朋友

网友:
可以的   想法很好

网友:
厉害了 黑胶太烦人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现在只能换换硬盘,其他办不了啊

网友(2017-06-24):
引用 网友A:
mini1的新电源IC问题多,有些不充电,有的充电慢
的确MINI 电源坏的的确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