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钢盔爬树——硬着头皮上,苹果A1278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5-17):
前些天客户送了台苹果A1278本过修,按开关没反应,充电头小绿灯都不亮,。说实话,苹果本除了干显卡,电路真没修过,碰到这种故障一般直接丢同行去搞,看着苹果的图纸还得配点位去查,头大。。也怕自己不懂错杀把问题扩大,到时候再给同行说我两句,“不懂瞎搞”,那就尴尬了。。。这两天有点闲,我决定:戴钢盔爬树——硬着头皮上!!
型号:苹果A1278
版号: 820-2936-B  k90i
故障:不上电,按开关没反应。
首先接电源,待机0.019

按触发开关到0.022 不动

然后报价打发客户走,拆机,看看板,一层厚厚的灰。

清理干净灰尘,单板点也是一样,。。老老实实下载图纸点位。。记得这个机不插电池,适配器会自动上电,充电头小绿灯都不亮,上个毛电,。那就从小绿灯开始下手。。

测电源接口5脚ADAPTER_SENSE 电压0V

由U6900 和门电路U6901 转换而来,测SMC_BC_ACOK_VCC 为0V, PP3V42_G3H有3.46V ,SMC_BC_ACOK为0.6V  ,问题应该就出在这了。

然后就追SMC_BC_ACOK到U7000, ISL6259在网上没找到这芯片的数据手册,看到OUT以为14脚SMC_BC_ACOK是输出3.3V, 实测只有0.65V  ,测芯片条件,VDD,VDDP为5V正常,CHGR_DCINO为16.5V正常 ,ACIN 为3.9V  正常。。然后逛了下论坛某大神说不充电,这个ISL6259通病,于是直接订了5个ISL6259回来..

走顺风加急,第二天收到,立把装上。。靠,还是一个鸟样,SMC_BC_ACOK还是0.6V,小苏那订的芯片,再换一个,还是一样。。看来错杀了。。咨询了论坛的某大神,说这个芯片SMC_BC_ACOK是开漏输出,外部上拉,当然被它拉低也是有可能的,。换了两芯片都一样,应该是错怪它了。。继续找。。

通过R5087上拉,实测2脚3.42V, 1脚0.65V 测电阻阻值480K  ,正常。。再追。。

到Q5310 ,测2脚依然是0.65V,.有没有可能是它拉低呢,点位找到它,直接拆了,2脚立把上升为3.3V,。充电口小绿灯亮了,电流刷刷的上升,接屏亮机。。。然后把硬盘加上,进系统了,测充电,上网,声音,触摸,全正常。。等等。。拆了Q5310还没装呢,也不影响?既然修就完美点,怕用几天出问题客户找麻烦,。。想到自己N年前给个不差钱的客户直接换了块板,无修。。。拿出来。820-3209-A,再找到点位,搜NTUD3169CZ,果真有,拆下来装修的那板上去,。。

我在想这没动过的料板,有没可能尝试修下呢

最后来张亮机图,全部测试OK...

第一次修苹果电路,算是处女贴,有不对的地方望大家指正,。修前好怕怕,修完后整个人跟打鸡血一样,真把自己当大神了整个人轻飘飘。。。
兄弟们,遇到困难胆大心细干吧,在不断的摸索中进步,在胜利的果实中添加自信。。。
最后,发贴不易,还望各位加分鼓励!谢谢!

网友A:
第一次看到有人装x装得这么清新脱俗

网友B:
不错的,其实苹果机器怎么说呢。还算好修的,
第一:资料健全(图纸,点位图等)
第二:苹果的PCB板好(有的进水很久的刷刷就和新的一样。一般都是刮几层胶的)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有人装x装得这么清新脱俗

真是第一次修苹果电路,普通机修了近六七年了,一直以为苹果高大上除了干桥没敢碰。。。这种问题大神都是直接秒杀的,。。让兄弟见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其实苹果机器怎么说呢。还算好修的,
第一:资料健全(图纸,点位图等)
第二:苹果的PCB板好( ...

还是论坛资源共享的好,也感谢大神的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论坛资源共享的好,也感谢大神的指点。。

主要是因为楼主的基础扎实,其实苹果的话我很喜欢修。也可能因为修苹果利润高,付出成正比。我这几天修了几台苹果,不过都是一些不是很复杂的问题,所以没有发帖,前几天修了个二修的1466.

网友D:
楼主说的很中肯,修不好要被说同行说了。其实只想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因为楼主的基础扎实,其实苹果的话我很喜欢修。也可能因为修苹果利润高,付出成正比。我这几天修了 ...

我这边同行修苹果本电路300-350 ,这些年给了不少给他们修了,都是一修的我没动过的。。有几次修了不充电和原故障一样得向客户二次报价,客户免强同意但不是很乐意。。这些时间闲下来了,所以开始尝试修苹果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很中肯,修不好要被说同行说了。其实只想尝试一下!

能修的还是尽量尝试修吧,实在修不好就换板。。。总要在摸索中前进!

网友:
苹果啊,啃第一口,有点希望,第二口的完全咬不动

网友E:
楼主太谦虚了吧   整天搞服务器  这个肯定不怕啦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太谦虚了吧   整天搞服务器  这个肯定不怕啦   加分了

机器搞多了就有信心了,这个电路真的第一次搞,好怕怕。。谢谢加分支持!

网友:
1278这机子确实太金典了

网友:
苹果量少而已

网友:
膜拜一下,还是得看懂电路啊,

网友:
学大大的思路。

网友:
勇往直前 学习了

网友F:
会修的要价高是正常的我这边也是一样

网友G:
就你这技术可以自己修还给什么同行手上正好 有一个和你一样的苹果一样的A1278一样的问题一会测试一下谢谢LZ

网友:
非常不错  我看见苹果机就丢  学习了

网友:
对呀 还是基础过硬,不然无从下手

网友H:
我看见着机器一般就只有头疼的份了,苹果我们这里少,真是不敢弄啊,上次修了一个YOGA 13 那个是松下代工的和苹果差不多,进水了修了3天想起来真是折磨!修的过去还好  修补过去真的是很颓废!打击自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修的要价高是正常的我这边也是一样

这样就逼 着维修人员个个啃苹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你这技术可以自己修还给什么同行手上正好 有一个和你一样的苹果一样的A1278一样的问题一会测试一下谢谢LZ

以前忙的时候人又懒,不愿去研究。。。现在闲了很多,就得硬着头皮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看见着机器一般就只有头疼的份了,苹果我们这里少,真是不敢弄啊,上次修了一个YOGA 13 那个是松下代工的 ...

有挑战的机器才会从中学到东西,技术才会有进步。。。前些天为了台服务器,搞到凌晨3点多,回家睡了几个钟头九点上班。。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了

网友I:
理论上来说苹果还好修点,主要是资料齐全,包括一些上电时序做得都很细。有些机器只要按着时序一步一步量都可以修出来,也是采用的INTEL的标准时序,就是待机部分有一点点不同,有点类似华硕,也是待机转换一个3.3V,要EC先工作起来

网友J:
其实当你别的主板线路完全掌握了 这个苹果的也基本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理论上来说苹果还好修点,主要是资料齐全,包括一些上电时序做得都很细。有些机器只要按着时序一步一步量都 ...

谢谢大神提示,以前苹果机不敢动手,现正摸索着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当你别的主板线路完全掌握了 这个苹果的也基本差不多了

谢谢大神提示,以前苹果机不敢动手,现正摸索着去修。。。

网友K:
楼主可以的,基础功扎实啊。我只欠干过一台,返修了

网友:
这波13装的我服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可以的,基础功扎实啊。我只欠干过一台,返修了

苹果一般找到故障点,不易反修吧。。。除非A1286显卡通病那个。。

网友:
这苹果修的够可以的哦

网友L:
我也是碰到苹果的修的很烦心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碰到苹果的修的很烦心

慢慢修就有经验了

网友L:
有时候碰到绕人的问题,修的无语呀

网友:
估计是GS间的二极管一个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时候碰到绕人的问题,修的无语呀

绕人的问题?  掉进坑里,爬不出来了

网友:
苹果机  用心分析 还是能修好的

网友M:
下完pdf,再下点位,没图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下完pdf,再下点位,没图就完了。

要没图纸点位,只能盯着苹果发愁了。。

网友:
苹果的实在不好修

网友N:
哈哈,楼主这技术这文笔,这口才这描述修电脑太浪费人才了哇

网友:
学习了 先收藏 看看以后会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哈哈,楼主这技术这文笔,这口才这描述修电脑太浪费人才了哇

三分技术,七分忽悠

网友O:
这个清灰就得加一百

网友P:
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任何事总有第一次的不是
楼主快趁热打铁,另一块也修了吧

网友Q:
#在这里快速回复#苹果我也一直干桥干显卡,没整过电路,图纸一打开都感觉看着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清灰就得加一百

客户说没问题,万一清下灰就好了,那就只收一百喽

网友:
引用 网友P:
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任何事总有第一次的不是
楼主快趁热打铁,另一块也修了吧

正在研究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Q:
#在这里快速回复#苹果我也一直干桥干显卡,没整过电路,图纸一打开都感觉看着头大。

兄弟以后也可以尝试去修修,修好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
我想对楼主说 只要理论基础过硬 配上图纸点位 其实苹果也没有想象中 那么难修 在这里还是得感谢迅维  很多时候在我们修机器没有思路的时候 迅维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持  加分了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图 修起来是方便多了!

网友:
修好了再来个帖子,大家也学习学习

网友R:
苹果的电路不一样,配件不好找,有料板才行!

网友S:
苹果的还是比较难搞的

网友T:
LZ这还是修的不错滴,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R:
苹果的电路不一样,配件不好找,有料板才行!

确实是,一大堆普通料板也很难找到它的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S:
苹果的还是比较难搞的

好在苹果资料比较齐全,图纸点位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T:
LZ这还是修的不错滴,加分鼓励

谢谢兄弟加分支持!

网友U:
慢慢来  修的多了  自然就有感觉了

网友V:
技术就是一点点提高的,经验是慢慢积累的

网友:
修的不很66666666666666

网友W:
处女贴,打鸡血,思路清晰,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那个料板可以试着修一下,

网友:
主要是很少碰到苹果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以后也可以尝试去修修,修好很有成就感的。。

嗯嗯,我找个钢盔先。

网友:
引用 网友U:
慢慢来  修的多了  自然就有感觉了

修完这个后添了不少自信,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V:
技术就是一点点提高的,经验是慢慢积累的

修完这个后添了不少自信,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W:
处女贴,打鸡血,思路清晰,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那个料板可以试着修一下,

谢谢支持,那个正在研究中。。。

网友:
一个管子给拉低了

网友X:
技术不错啊 能修好赚到钱就是强

网友:
纠结 纠结 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X:
技术不错啊 能修好赚到钱就是强

也是第一次修苹果,谢谢支持!

网友:
兄弟纠结个啥?

网友Y:
不会可以学,老拿给别人修,也挣不了多少钱,凡事都是第一次

网友:
基本功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不会可以学,老拿给别人修,也挣不了多少钱,凡事都是第一次

说的对,经验是一次次的失败积累起来的。。

网友Z:
是呀,对于没有碰过的故障,不太敢乱动

网友AA:
这应该不是第一次吧 维修用的用具  一下就KO了两台苹果  这样给谁谁信是第一次 你以为是干处女呢还第一次哈哈

网友:
现在论坛大神haoduo

网友:
引用 网友Z:
是呀,对于没有碰过的故障,不太敢乱动

胆大心细干吧,抓住每次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应该不是第一次吧 维修用的用具  一下就KO了两台苹果  这样给谁谁信是第一次 你以为是干处女呢还第一次哈 ...

干维修六七年了,苹果电路真第一次。。

网友AB:
厉害  学习了  最后也没大神 说说Q5310不上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厉害  学习了  最后也没大神 说说Q5310不上可以不?

我也没搞太懂,不上也可以开机进系统 。。。最后还是补了个。。

网友AC:
其实苹果修多了比普通机器好修有图纸有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其实苹果修多了比普通机器好修有图纸有点位

正在不断的摸索中。。

网友:
楼主好洒脱的文字,把我看得激动的不行了   我也干苹果,先把皮削了,在干

网友:
慢慢来  积累经验就好修了

网友AD:
这个功力  是第一次就能搞出来的吗  练了葵花宝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个功力  是第一次就能搞出来的吗  练了葵花宝典吧

普通机修好几年了,只是一直没敢拿苹果开刀。。

网友AE:
有扎实的基础,细心胆大还有什么不敢修的

网友AF:
我总是觉得 修苹果的都是大神级别的人

网友AG:
现在只有修修服务器,修苹果赚钱了,普通的笔记本100块钱,累死。

网友:
不错。。。很顺手的一次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有扎实的基础,细心胆大还有什么不敢修的

怕分析错误,把问题扩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F:
我总是觉得 修苹果的都是大神级别的人

当你修了已后你会发现,和普通机原理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G:
现在只有修修服务器,修苹果赚钱了,普通的笔记本100块钱,累死。

兄弟说的这两个可能利润大一点,但维修还是以普通机为基本。。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当你修了已后你会发现,和普通机原理差不多的。。

Macbook 高级东西 不是一般人搞得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F:
Macbook 高级东西 不是一般人搞得定的

兄弟说实话,我之前就是你说的这种心理,。。苹果高大上,其实真不是那样,越干越有信心,。。服务器很多人不敢碰吧。。我干了六七年了,利润大大的。。

网友AH:
我现在已经不在维修这块摸爬滚打,没事过来看看 各位兄弟们的维修!
哈哈
现在的图纸点位 还齐全拉!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差不多就能搞定拉!!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我现在已经不在维修这块摸爬滚打,没事过来看看 各位兄弟们的维修!
哈哈
现在的图纸点位 还齐全拉!思路 ...

兄弟可算是跳出苦海了,请教下现在转哪行啦?

网友AI:
这叫不会修苹果嘛?厉害嘛

网友AJ:
还没有修过苹果的电路呢,要是真的动手修还真是没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这叫不会修苹果嘛?厉害嘛

真的头一回,有点小紧张,怕分析错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J:
还没有修过苹果的电路呢,要是真的动手修还真是没有思路

就把它当普通机修就好了,不要有心里负担!

网友:
思路好,不瞎干都好

网友AK:
Q5310是作什么用的,不装可以不?

网友AL: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AM:
苹果电脑双系统装的多 进水的机器也搞过 大修电路倒是少

网友:
慢慢来  苹果的修到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K:
Q5310是作什么用的,不装可以不?

我也没搞清,没大神点拔一下。。。。不装也可以,进系统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L: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谢谢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M:
苹果电脑双系统装的多 进水的机器也搞过 大修电路倒是少

一修机一般问题不多。。

网友AN:
正常实测ACOK应该为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正常实测ACOK应该为多少V?

ACOK 是芯片开漏输出,外部电阻上拉 3.42V

网友:
实测没有那么高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实测只有0.65V  被拉低了

网友AO:
就是那么回事。人都是对于未知的恐惧。如果他知道了。反而不恐惧了,是勇敢!!多修机器,就不怕了。

网友AP:
哎    不会修啊   给同行大神修店电路都要400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就是那么回事。人都是对于未知的恐惧。如果他知道了。反而不恐惧了,是勇敢!!多修机器,就不怕了。

确实,就是兄弟说的这个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P:
哎    不会修啊   给同行大神修店电路都要400起步

我这边同行300-350.。。这是逼着自己下手啊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苹果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写的很清楚。

网友AQ:
厉害了  努力学习苹果机器维修了。。。。。。

网友AR:
苹果机没修过,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R:
苹果机没修过,呵呵

修了就会发现和普通电脑原理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Q:
厉害了  努力学习苹果机器维修了。。。。。。

一起努力,秒杀苹果

网友AS:
买点打孔 料板好修点!!定芯片不划算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S:
买点打孔 料板好修点!!定芯片不划算

兄弟说的是,。。现在假芯片太多,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AT:
以前也大胆搞过一次修好,现在好少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T:
以前也大胆搞过一次修好,现在好少接到

兄弟英雄无用武之地,。。惜哉。。

网友:
修的挺好的

网友AU:
修的很好,待机芯片坏的是比较多

网友AV:
苹果的板子实在难搞!前二天换咯一个A1286显卡,搞得头都大咯  芯片又贵还很多都是翻新的!机器发热又大!,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V:
苹果的板子实在难搞!前二天换咯一个A1286显卡,搞得头都大咯  芯片又贵还很多都是翻新的!机器发热又大!, ...

A1286显卡干了不少,用苹果系统还好点,在WINDOWS下面如果玩游戏很容易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U:
修的很好,待机芯片坏的是比较多

现在很多通病,不管是不是,先干了再说

网友AW:
学习了,希望能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W:
学习了,希望能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谢谢

看贴主要看思路,如果故障一样那就成通病了

网友AX:
修的这么溜 还说不会修  过分了啊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X:
修的这么溜 还说不会修  过分了啊 兄弟

摸石头过河,真的第一次,。有点小紧张

网友AY:
修多了就好了,就像我们修其他本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Y:
修多了就好了,就像我们修其他本本一样!

高大上的机器,第一次修好有那点小激动

网友:
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不错会看图纸

网友:
图纸早就会看了,主要分析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Z:
这水平完全可以自己修苹果机器了

心态问题,高大上的东西,怕搞砸在自己手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A:
符合管出问题的比较多

确定,普通机上搞了不少,但这个复合管超级小。。。一点点

网友BB:
我也是 普通的机器修的多但是看见苹果的 有点怕 有一次一个客户拿了个苹果的PRO来换我都不敢去弄 粘胶的 怕弄变形。我们这的苹果笔记本不多,修过2个MACBOOK 收了400元/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B:
我也是 普通的机器修的多但是看见苹果的 有点怕 有一次一个客户拿了个苹果的PRO来换我都不敢去弄 粘胶的 怕 ...

刚刚少打了几个字 来换屏

网友BC:
修苹果的都看充电口的灯来判断好坏?

网友BD:
修到苹果机器的不是很多 不过也修到好几个 都是秒杀

网友BE:
我们这儿苹果一般都是我师傅在修,看着师傅修多了自己也手痒。自己心里也在想,修了那么久的电脑了。以后要是出去跟别人说自己没有修过苹果。那脸可就丢大了,现在看着有客户送苹果笔记本来,自己都是很主动的就去接手了。告诉自己不要怕。拿着就是干,不干永远也学不会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B:
我也是 普通的机器修的多但是看见苹果的 有点怕 有一次一个客户拿了个苹果的PRO来换我都不敢去弄 粘胶的 怕 ...

兄弟牛啊,苹果的屏还不大敢动,之前搞坏了一个,现在心里还有阴影,air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C:
修苹果的都看充电口的灯来判断好坏?

小绿灯亮待机多数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E:
我们这儿苹果一般都是我师傅在修,看着师傅修多了自己也手痒。自己心里也在想,修了那么久的电脑了。以后要 ...

非常支持,平时师傅修要注意看,不懂多问,原理都差不多,胆大心细试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D:
修到苹果机器的不是很多 不过也修到好几个 都是秒杀

秒杀苹果,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F:
这个板的灰尘真是脏的。。环境是相当的恶劣呀。像小问题的话确实可以搞搞图纸研究下,之前在电脑城都是丢同 ...

兄弟自己能搞还给同行,应该很忙吧!!

网友:
通过R5087上拉,实测2脚3.42V, 1脚0.65V 测电阻阻值480K  ,正常。。再追

网友BG:
通过R5087上拉,实测2脚3.42V, 1脚0.65V 测电阻阻值480K  ,正常。。????难道就不能把一脚和二脚短接,上升为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G:
通过R5087上拉,实测2脚3.42V, 1脚0.65V 测电阻阻值480K  ,正常。。????难道就不能把一脚和二脚短接, ...

电阻的特性是什么?  限流。。。上拉电阻呢?  为信号提供一个持续稳定的高电平信号,电阻越大,电流越小。。480K,....明知道R5087的1脚短路,你还强拉?     就相当于主板短路你用烧 机法,。不限流直接一直烧,什么后果?      遇到问题要查原因,有些不能强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G:
通过R5087上拉,实测2脚3.42V, 1脚0.65V 测电阻阻值480K  ,正常。。????难道就不能把一脚和二脚短接, ...

有些0欧的电阻可以直连,。。0欧电阻一般保险作用。。。

网友BH:
楼主还是很厉害的  理论还是很扎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H:
楼主还是很厉害的  理论还是很扎实的

也是刚修苹果,谢谢支持。。。

网友BD:
秒杀苹果,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D:
秒杀苹果,大神啊!!!

第一台,兄弟不知过程死了多少脑细胞啊

网友:
思路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BC:
引用 网友C:
小绿灯亮待机多数正常,,,

哦小绿灯是判断待机正常的分水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C:
哦小绿灯是判断待机正常的分水岭啊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BI:
感觉修苹果的确实是大神

网友BJ:
理论与实践结合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I:
感觉修苹果的确实是大神

其实原理都差不多的,修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J:
理论与实践结合成功修复,学习了。

维修还是要自信,动手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K:
维修就是不要怕 大不了赔了

不触发的就不用怕,赔不了。。就怕能显的,。。搞之前报风险。。

网友:
第一次修就这么牛

网友:
写得真好,逻辑严密

网友:
修得很有条理,经验丰富,加3分

网友:
楼主真是谦虚啊。

网友:
兄弟 可以的

网友:
看似简单!修起来就不易了。又学一招!

网友:
目前还没修过苹果机器, 也是和楼主一样。 有点:肾虚“, 哈哈 。  看来下次也要尝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