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7-05-17):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进水开不了机

  收到客户的一部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此机为二修机,同行修过。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首先拆掉主板,被同行修过的机器到处都是焊油。由于是进水机,首先查看防水标,发现顶部防水标已经变红。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2

  很明显手机顶部进过水,先用洗板水洗干净主板,检查有没有腐蚀的电容,处理完之后电源表加电还是报警,短路了,那就先搞定短路再说。用万用表蜂鸣档先测量Q1403前端,没有短路,正常;再测量Q1403后端短路,这一路上的元件特别多。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3

  由于是上半部分进水,所以就仔细观察上半部分的元件,终于发现了WiFi旁边的电容有腐蚀的痕迹,这个太隐蔽了,开始没太注意,直接干掉加电不短路了 。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4

  接下来加电开机看电流,80mA起跳正常,可是没走几下忽然蓝屏,关机又重启了。引起蓝屏重启可能是总线上有问题,然后打开原理图把总线上的电阻都查了个遍,电压阻值都正常,灯控和显示IC也会引起蓝屏重启,也就一并更换了。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5

  加电开机依旧是蓝屏重启,没招了。刷机试试吧!有可能开机的几大条件的软件部分出了问题。得到客户许可后开始刷机,等待刷机完成之后,久违的激活界面出来了。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6

  激活后测试功能,除了主相机座和指纹座及周边元件进水腐蚀功能不正常之外,其它功能完全正常。对腐蚀的电感电容进行处理,能短接就短接,可去掉就去掉,该加焊的加焊。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7

  清洗主相机座和指纹座。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8

  更换新的摄像头后,扣上指纹排线和摄像头排线再刷机一次,然后测试所有功能正常。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9

  到此,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故障维修结束!

iPhone6手机进水开不了机维修 图10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网友:
楼主专注转载啊 这是

网友:
经验丰富,转载的帖子。不知原创作者是谁。

网友:
虽然是转载的帖子但是技术不错

网友:
苹果进水腐蚀的 时间短好修

网友:
思路好厉害   佩服

网友:
这帖子原创者的技术真是没的说。

网友(2018-04-17):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网友:
学习了,我有一只进水的6,清洗主板后,刷机开机,距离感应失效,home键失效。

网友:
思路清晰,顶一个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厉害,技术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