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N 卡LOGO

楼主(2017-05-17):
ASUS  开机卡LOGO  外置设备全部拿掉也一样   南桥旁边一个电杆一边有1.2V 另一端没有 而且直接对地短路了 。取下南桥后不短路 换了一个南桥后把电杆换上 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你图中指的是那个电感?

网友:
这个遇到过

网友:
说的方法顺丰是的是大法官是大法官

网友:
桥供电的某个供电不正常

网友:
这标记的我以为是电阻

网友:
配上图纸说明是哪个供电最好了

网友:
那就是南桥有问题呢?

网友:
南桥短路?我正好修到一个DELL 的也是卡LOGO

网友:
楼主被绕进去了,刷BISO,吹显卡,

网友:
南桥好难换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