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分离联想YOGA13触摸显示一体屏

楼主(2017-05-17):
机器是13.3超薄,故障是花屏,显示屏的问题,换一体屏的价格成本高,客户难以承受,所以只能选择更换显示屏了,此机器是触摸显示一体,故而手工分离,步步惊心,除胶,更换显示屏,装机,显示和触摸功能完美,收工。

统一回复大家:此原屏是触摸屏和显示屏贴合而成,普通分离机很难分离此类大的屏幕,因为做的纯手工,除胶之后我是没有用胶做贴合的,因为触摸屏和显示屏本身就是独立存在的。后期不用胶贴合是不会影响使用。最后的结果也证明了这点。至于为什么要用胶做贴合?我的理解是:防止触摸屏和显示屏之间进去灰尘,贴合之后,外观浑然一体,显示效果会更好。但是因为全部换,势必维修成本高,所以我们为了减少成本就要做分离了。

网友:
图片有重复,版主帮忙编辑一下,图片太多,发重复了

网友:
楼主是怎么贴合回去的?

网友:
联想妖怪系类 就出些低端货

网友:
配合文字更有意义

网友:
把详细的拆卸安装密封方法写出来就好了啊 !

网友:
想问下 上新平的时候使用胶了没?

网友:
胶除完装新屏要上胶吗,还是直接装

网友:
如果双面胶贴回去,会不会在显示屏和触摸屏中间留下间隙呢?

网友:
这种屏幕很难换的啊

网友:
楼主牛逼、徒手撕玻璃、空了教我一招最厉害的

网友:
看着确实不好换啊

网友:
不错,不错,我试图用bga加热,用金刚丝分离最后失败。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怎么分离的 我这里还有好几个内屏好的 外屏碎的

网友:
决对是个老司机,

网友:
我记得联想有款S400 TOUCH 外面的触摸没有线连接,这个触摸的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
- -看到这个还是直接换屏划算点。。价格不高。。做着有风险啊。。。 楼主厉害了!

网友:
很有意义的帖子加分了

网友:
你这手工可以呀 看不出有瑕疵

网友:
这个和手机的一样,还是超大号的,以后修本本也要具备修手机的手工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手工分离的具体过程不?

网友:
楼主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上次一个就换的总成 ,下次也试试

网友:
遇到这样子的机器,我们都是换总成的,楼主好耐心啊。

网友:
这个就是手工,我一般手术刀或者名片来刮,省钱但是不省事,但是单触摸单屏幕便宜很多

网友:
现在的牛人多啊

网友:
这个要用除胶的那个东西,修修手机用的

网友:
太棒了,没坏,非常细心

网友:
这个需要胆大心细啊

网友:
能把过程写的再细点就好了,佩服你的手艺,

网友:
这个不好弄啊 我换过一个 不过换的是总成

网友:
这个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
我也搞过,很费时间,后来搞碎了

网友:
这手工活确实好

网友:
上次修一个联想的 直接飞分碎了 这中活一点不能偷懒

网友:
这玩意 老费劲了

网友:
呵呵,我没换过。但是我看别人换过,确实不好搞

网友:
尝试给一个单位客户换过,最后还是放弃了,换的是屏总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