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1410TX

楼主(2017-05-17):
win7系统,关机后电流动0.6左右,黑屏。电源指示灯亮风扇转。其它进系统呀什么的都正常。刷BIOS无果。拆机后卖卡芯片有点进水小腐蚀,处理好声音正常。EC70脚到80脚也有点腐蚀处理了。拿过来就是关机后风扇转和电源指示灯亮

网友:
声卡打错了

网友:
就是开机正常 关机有0.6的电流 因为是进水的 看下进水位置是否有腐蚀断线等

网友:
可能是EC问题 SLP信号异常

网友:
问题解决,EC  85PIN,外接的一个电阻轻微和板子上的连线断了。这个信号是二级开启信号。哈哈,大意。找这个用放大镜瞄了半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