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3S 充电 充一下停一下

楼主(2017-05-17):
师傅些 请教一下 华硕N43S 充电冲一下停一下 找不到问题 望师傅指点一下
华硕

网友:
电池换没,充电接口测下

网友:
换原装充电器,电池,之后就是主板充放电芯片

网友:
大部分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如果电池没问题的话,可以测量下AC_IN_OC#这个信号。插上适配器这个信号都要为低。如果没为低一般会出现你这个问题。一般为103排阻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