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2进水无背光实地维修秒杀,附图

楼主(2017-05-17):
先上屏开机(用表判断这些元件是否正常)  测二极管有无电压,无电压则断线,从电池正极飞线过来。如果有电池电压,说明升压出问题,检查下边的大电感和灯控IC(9角)。
上图

网友:
这个是个通病,这个位置很爱坏。。

网友:
这一般都是灯控有问题里把

网友:
之前看过一例红米NOTE2修复这个地方的故障,这是第二例,难道是通病?

网友:
9脚也是BGA?

网友:
底盘焊点用锡球的这种都属于BGA类型芯片

网友:
一般灯控也就这几个东西

网友A:
这个算是通病吧,修过二极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是通病吧,修过二极管坏的

就这几个东西。主要还是灯控肯坏。

网友:
进水无背光的就那几处

网友:
每天在这里都能学到好多东西的

网友B:
学习了,下次遇到了就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下次遇到了就知道怎么修了

嗯相互交流

网友C:
今天弄了个小米闹腾,有只四个点的BGA被我焊屏蔽罩的时候吹跑了,不知道是啥子作用的,有两只脚是通的接地。上面印有84255ne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弄了个小米闹腾,有只四个点的BGA被我焊屏蔽罩的时候吹跑了,不知道是啥子作用的,有两只脚是通的接 ...

他旁边都有什么芯片?能分析附近是什么电路吗、

网友:
就这几个东西。主要还是灯控肯坏。

网友D:
看了半天不知道啥原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不知道啥原件坏了

学习的还是这个灯控电路